新人求助 各位前辈 能不能推荐一款好用的直流电机驱动芯片 我用来做飞思卡尔小车的

楼主(2010-11-25):
之前用过BTS7970B 但是今年的摄像头车是双电机  两个电极的功率都不大 而且 我想用前级驱动自己搭一个驱动板 不知道各位前辈知不知道什么内阻小 能急刹的芯片啊?大功率的那种 ?还有个问题 我做过好多双电机的小车了 就没个能跑直线的……哪位前辈能指点下我 双电机怎么跑直线?

网友:
用L293D怎么样?

网友: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使用BTS7970B的队伍非常多,而且效果也好不错,但是刹车貌似很一般,因为内阻还是很大,容易发热,楼主用大功率低压低内阻MOSFET就行了,记住,VGS的电压一定要在15v左右,这样的效果才能非常好,我们去年用四个MOS两两并联搭的半桥,刹车采用能耗刹车,效果非常好,从电池满电一直到电池没电,MOSFET丝毫发热都没有

网友:
想跑直线还得用算法啊纯靠硬件很难

网友:
2L正解 哈工华德的吧

功率MOS管是最好的,例如IRF系列等。要尽量内阻小,通电流大的,耐压不需要太高

闭环要做好,完毕

网友(2011-03-18):
正在考虑用IRF9540和2807搭H桥,电流70A没问题。

网友(2011-09-20):
mc33035直流电机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