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硬件电路实现零比特填充和删除?

楼主(2010-11-25):
请问各位如何设计硬件电路实现零比特填充和删除?就是在五个连续的1后面插入一个0
急急急!

网友:
用可控的移位寄存器,计数,连续五个后,下次SHIFTER时钟被禁止,另外一个路径出一个0.这个用HDL语言比画硬件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输入和输出时钟不同步,时序上面怎么解决呢?
VHDL用状态机做吗?尝试过verilog HDL写,但是发现要检测连续的1还是没想到方法。
能不能写个出来参考下,或者画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填充框图 (原文件名:填充框图.JPG)

移位寄存器 (原文件名:移位寄存器.JPG)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这样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