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平3.3V与5V之间的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0-11-25):
我们一般芯片的正常工作电压为5V,它处理完后输出高电平为1时,代表的是5V,如果我要把数据送到RAM中处理,应如何做这部份的转换电路???

网友:
可以用SN74LVC4245 片片转换下

楼主:
哦,我也看过别人在数据传输中串接一个电阻就可以了哦,这样可以吗?

网友:
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