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西门子TC35I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西门子的TC35I作为短息报警,系统采用可充电锂电池供电,根据资料,TC35I的11、12脚POWER充电输入,我接入DC 6V作为充电电压,TC35I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但是没发现模块对锂电池进行充电,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让模块进入充电模式??那位大哥知道啊,给我讲讲,万分感谢了!

楼主:
晕,发现问题了,原来是14脚的10K电阻没有焊接!!!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TC35处于工作状态时才能给锂电池充电,如果TC35处于休眠模式时好像就不能对锂电池充电了??但是我想在休眠模式时还能对锂电池充电,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对锂电池充电做好了吗,是怎么连接的啦?我也正在做,但不知道如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