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CPLD时序问题

楼主(2010-11-26):
新手CPLD时序问题
module psp(psp,pspclk)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pspclk=~pspclk;
end

楼主:
为什么输出 不与输入同步,要滞后6ns ??
图:

芯片 (原文件名:sl.JPG)

sim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求 帮新手解惑 !谢谢各位

网友:
门电路延长……

网友:
不延迟那是理想状态

网友:
因为你这个信号通过门电路,由于这个半导体器件的容性,信号的传递会有延迟的,而且这个时序仿真本来就是软件设定的一个延时参数嘛

楼主:
感谢回复【3楼】acmilann

回复 网友A:

感谢给我指导!
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是 端口操作 都会有延时?

网友:
可以回去看看数字电路 竞争,冒险, 会让你加深 对信号延迟的 印象

网友:
在时序电路里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阻塞赋值 用非阻塞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