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通过网页控制硬件?

楼主(2010-11-26):
有了解的朋友吗?相当于网页版上位机
服务器端使用PHP和python之类的是否可以?

网友:
服务器端自己做个程序读80端口,负责解析客户端请求和返回客户端页面,没必要用别的什么,很简单的。把程序挂成服务开机就能跑了

楼主:
【1楼】 madara
谢谢,网上有介绍LINUX+BOA,先看看。

网友:
可以用STM32+ENC28J60方案。

网友:
lm3s8962开发板例程就有

网友:
用.net 的
WEB-WCF-WINFORM 实现  我已经做好了!

楼主:
【5楼】 pingmac
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