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SDRAM的控制 关于 fullpage DQM 的疑问 感谢各位

楼主(2010-11-26):
关于突发传输的fullpage 方式不论网上,还是datasheet都鲜有介绍

请问 突发传输是一行的连续传输吗?

第二个问:

我用的SDRAM 是HY57V641620 它的数据总线是16位宽,为什么还需要 UDQM 和 LDQM ?  一次完全可以在数据总线上传输,这样吧两个字节分开有什么用呢?

网友:
1,是一行(对16位宽的是512个地址,8位宽1024地址,4位宽2048地址)
2.16位宽如果要操作8位宽数据就要分别控制(其实主要是写,读无所谓,抛弃).

网友:
楼主还在吗?能把你的代码发我看一看吗?主要是时序设计和约束部分

网友(2011-11-22):
回复 网友A:
1,是一行(对16位宽的是512个地址,8位宽1024地址,4位宽2048地址)
2.16位宽如果要操作8位宽数据就要分别控制(其实主要是写,读无所谓,抛弃).

HY57V641620 如果都使用 16bit 是否 DQM 接 GND 就可以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