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芯MIPS

楼主(2010-11-26):
王洪辉

近日,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处理器“龙芯”的设计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与全球老牌处理器架构企业美国美普思(MIPS)公司签约,获得其MIPS32与MIPS64架构的授权,中科院计算所将借此开发“龙芯”处理器。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消息一出,网上立即流出多篇批判“龙芯”的檄文,以“龙芯签约MIPS ,自主产权CPU核战略宣告失败”和“汉芯龙芯中国芯,芯芯造假”两篇“高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我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满怀爱国热情的公民,每当得知中国在某个领域取得某项成果时我总会激动不已,而每次看到原本引以为豪的科技成果却最终被查明是造假时也会感到气愤、失落,黯然神伤;假如是在10年前,上面的这条消息加上那些“高人”的评论,对象我这样一个“愤青”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当头一闷棍,仿佛天都要塌下来!

然而,我这次的反应可能要让某些人失望了,当我第一眼在媒体上看到“龙芯”签约MIPS的报道时,我顿然兴奋起来,同时伴有嗓子发涩、鼻子发酸的感觉:“龙芯”豁达了,“龙芯”自信了,“龙芯”终于化蛹为蝶了!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高端处理器!这种第一感觉我好像是辞职在家专门研究Linux内核一年多,最后整理出《嵌入式系统Linux内核开发实战指南(ARM平台)》之后才开始有的,有时我重新翻看这本书,细读书中内容,读着读着,视线竟会不自觉地变得朦胧起来!

我大学毕业以来一直从事嵌入式系统和操作系统内核开发工作,可以说对处理器芯片(CPU/MCU/SOC)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市场上最流行也是最常用的处理器架构大概有:X86、单片机、MC68K、ARM、PowerPC、MIPS、DSP;X86处理器基本都用来设计成PC或者服务器,我们将它们统称为“电脑”,这些“电脑”独自成为一个产品、一个系统;而单片机、MC68K、ARM、PowerPC、MIPS、DSP等处理器也同样被设计成“电脑”,但是这些“电脑”通常被置于某个产品的内部作为这个产品的一部分,这个“电脑”必须与产品中的其他部分密切合作才能实现这个产品的功能,但这个产品并不叫“电脑”,它的名字叫: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空调、手机、电子广告牌、路由器、交换机、汽车、轮船、机器人、飞机、火箭、飞船、航天飞机,等等; 由此我们单独把X86处理器称为通用处理器,而把单片机、MC68K、ARM、PowerPC、MIPS、DSP统称为嵌入式处理器。

世界上生产处理器芯片的厂家有无数,但他们生产的芯片绝大部分都属于以上几种架构,只有少数厂家设计生产一些自成体系的处理器,他们有自己的指令集、编译连接器、调试器、集成开发环境,有的甚至还有自己的小型操作系统,但他们的这些处理器基本都是自产自销,专用于他们自己的某些产品中,而且这些处理器都是比较低端的,针对性强,应用也比较窄,同时也正是因为他们所有都是“自己造”,导致技术比较封闭,公开资源少,了解的人不多,开发的人自然就少,所以它们根本不可能形成主流,当然这些公司并非靠生产芯片挣钱,而是靠卖产品发财,所以严格来说,这些公司算不上是专门的芯片生产商,而是某个产品(如照相机)的生产商,一旦他们的产品滞销,他们“自己造”的芯片也将随之退市。

不同架构处理器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指令集而不是其他,也可以说指令集是区分不同架构处理器之间的标志;指令集最本质的含义在我看来应该是指汇编指令与二进制机器码的对应关系,汇编指令又可以叫做指令的名字,综合起来,指令集就是指令名字与二进制机器码的对应关系;各种处理器架构之间的不同就表现在它们各自使用不同的指令集,但事实上,不同处理器架构的指令种类基本都是相同的,只是设计它们的公司并没有考虑相互融合与统一的问题,所以这些指令被人为冠以不同的名字与不同的二进制代码,尽管它们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每一种指令集都必须有自己的将指令名字翻译成二进制机器码的编译器,指令集的不同使得各种处理器架构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编译器;从世界大同的角度来考虑,这其实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壁垒和障碍,也是一种重复用工、浪费资源的现象;假如在不同架构处理器上使用相同的名字与二进制机器码来实现相同的功能,那么,不同的处理器架构就可以使用相同的编译器,而这从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关键是在人的因素。

处理器的核心技术并非指令集,指令集属于软件范畴,而处理器芯片本身属于硬件范畴;处理器的真正核心技术体现在芯片内部实现每条指令的效率以及所支持指令的种类和数量上;不同级别的处理器所支持的指令种类和数量可能是不一致的,性能越强、功能越多的处理器支持的指令种类和数量越多,执行指令的效率也越高,这一点对所有处理器架构来说都是相同的;由此看来,如果我们想自主设计一款处理器,我们根本没必要只是为了一个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和技术含量的概念而标新立异地去设计一套全新的指令集(其实就是给指令起一个不同的名字而已),就像我们自主设计一个操作系统并不必要首先另行设计一种类似C的编程语言一样,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一套目前最全、最完善的指令集,然后用自己的思想和方式来实现这些指令,这样我们就可以借用这套指令集现成的编译器和开发环境,减少了芯片设计成功之后配套软件的开发需求,也就缩短了芯片上市周期,一旦芯片设计成功立即可以走向市场,应用到实际产品当中去;如果我们自己独创一套全新的指令集,那么我们就必须开发一套全新的编译器,还有其他配套调试仿真软件,那样的话,即使芯片设计成功了也可能因为后续配套软件跟不上而无法使用,这是大家想看到的吗?

前面提到的所有处理器架构中,我除X86用得多(电脑天天用)却没做过开发之外,其它的处理器架构我都在上面做过开发,有的架构甚至在多款芯片上做过开发,比如ARM架构处理器我开发过的芯片型号有:S3C4510、S3C44B0、CS89712、AT40800、S3C2440、IXP425,PowerPC架构处理器我开发过的芯片型号有:PPC860、PPC8260、PPC405DP、PPC440EP;X86处理器的指令集属于CISC,总体来说效率比较低,而嵌入式处理器的指令集大多是RISC,执行效率比较高,所以现在Intel新出的处理器也开始渐渐向RISC方向转变;在嵌入式处理器中,目前做得最好、性能最强的就是MIPS架构处理器,我在2005年用美国BroadCom公司的BCM1250处理器设计了国内第一款嵌入式服务器,BCM1250芯片是MIPS(64)架构,双核,最高频率可达800MHz,当时通过性能测试比较是与Intel的Xeon高端服务器整体性能相当在某些方面略强的,不久我又从美国另一家公司RMI了解到,他们已经设计出了8核MIPS(64)处理器,最高频率可达1.2GHz,而且每个核都是硬件双线程,这款芯片的软件与BCM1250的软件完全兼容;而其他处理器据我了解目前能做到多核的极少,至少我目前还没听说也没实际用到过,并且它们的频率都达不到上述MIPS处理器的频率高度;由此,我认为MIPS处理器目前至少是嵌入式处理器中性能最强、最高端的处理器,相应的MIPS处理器的指令集也是最全、最完善的,那么,如果让你在这些处理器架构指令集中选择其中的一套来设计一款高端处理器芯片,你会作何选择?我相信,英雄们都会选择MIPS的J!

事实上,从互联网上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到,MIPS公司本身从来没有自行向“龙芯”提出任何侵权指控或诉讼,因为他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有没有把他们自己实现MIPS指令的核心技术传授或转让给了“龙芯”人,如果有,那我想就不是指控“龙芯”侵权,而是直接追讨违约金了;当然MIPS指令集是公开的,即使不公开,从编译器源代码中也是可以读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龙芯”团队的设计师们埋头先从公开的资料中整理了一套完整的MIPS指令集,然后搭起了巨型逻辑电路,凭借自己的思路和方法,使用枯燥的硬件描述语言,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克服重重困难,付出无数心血和汗水,最终一步一步实现了所有这些指令集;而后流片,设计全功能开发板,调试,最后做成系列产品,并且拿到实际生活中去检验测试;而一旦所有这些都取得成功之后,“龙芯”又尊重事实,与MIPS公司签署购买其MIPS32和MIPS64架构指令集专利的合约,这何尝不是我们对国外优秀文化与先进技术的一种尊重和包容、一种负责任态度!这不正体现了“龙芯”团队成功之后的潇洒与从容吗!我们向来不吝啬把自己优秀的东西传播出去,我们也从不拒绝接纳国外优秀的东西,只要他们真心实意给我们!

“龙芯”无疑是成功了,“高度决定风度”,我本以为已经站到高处的“龙芯”不会也不必理会脚下那些无聊者所发出的奇怪的声音,但是,为了抚慰广大民众特别是象10多年前的我一样的“愣头青”们的民族情感,也为了端正视听,中科院计算所的领导和“龙芯”总设计师亲自出面详细说明了事情原委和真相,我们又从中看到了“龙芯”人对国民的责任感和对青年的关爱!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总有那么一撮人,他们见不得中国发展壮大,见不得中国成功,中国每取得一点成绩,都像是冲了他们的肺管,总要出来苍白地咳嗽几声;他们就像是为着雄狮乱飞的苍蝇,每当雄狮奔跑途中或拼搏过程中不小心擦破了皮,它们就立刻飞过去在上面叮咬几口,以求苟延残喘。对于那些有丰富社会阅历,有一定知识背景,能够辨别真伪的成熟者来说,这些人的杂音是根本起不到任何效果的,但是它们对那些眼高手低,胸怀报国志,却没有多少能力和经验的“愤青”来说,却有着极大的感染力和杀伤力;在我看来,“愤青”们要想抵制这些噪音,首先应该成为“奋青”,趁着年青,努力奋斗,刻苦钻研,锻炼作业技能,提高综合素质,注重实践,积累经验,不断增强明辨是非、区分良莠、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愤青”身上的青涩会随着他们奋斗里程的延伸而渐渐褪去,他们终将尝到成熟果实的甘甜,那时,他们将百毒不侵!

不久前,当我从中科院计算所拿到“龙芯”系列完整资料时,我就得知“龙芯三号”将于明年初面世,“龙芯三号”是4核通用处理器,主频高达1GHz,另外相同主频的嵌入式版本处理器也将同步推出;时隔才一个多月,没想到这么快就看到“龙芯”签约MIPS的消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么“龙芯三号”国产多核处理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同一体系架构同时推出通用型和嵌入式处理器的目前国际上有几家?呵呵,这好像应了我书中的一句话!

有一些ARM芯片厂商生产的ARM处理器,如果你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芯片是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的,中心部分就是他们从ARM公司买来的核(Core),不只是指令集,还包括整个核的硬件实现都是ARM公司的,而各厂商自己只是在核的周围另外添加了一些外设控制器,然后再重新封装成一个完整的ARM芯片;或许不久的将来,你会看到很多类似的芯片,只是中心部分换成了“龙芯”的核,而外围则是其它公司各自添加的一些部件,那时,你可不要感到奇怪哦!

“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是“龙芯”最坚定的拥趸!我们相信,成功后的“龙芯”将更加伸缩自如、张弛有度、游刃有余!

最后顺便告诉大家,我们自行设计的“龙芯2F”主板原理图早已定稿,PCB布局也基本完成,只待目前调试中的项目完成,“龙芯”主板将立即交付制板!

网友:
龙芯被夸大了,骂它是应该的,如果二十年前瓷国就烧制出龙芯,谁会骂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
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 听说过 “北大众志”  在我们的园区  上一次 展览了 自行研制的电脑 看了 还是不错的

当然 我不是 搞CPU的 只能看个皮毛!!!

有兴趣的Google 了解一下!!!

网友:
多家中国都开发cortex a9的产品
有没有龙芯 无所谓了

网友:
我知道的一款龙芯芯片HS3210,价格56元,最高频率200多M,与2440比并无优势.以前想买一个开发板玩玩,想想还是忍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的一款龙芯芯片hs3210,价格56元,最高频率200多m,与2440比并无优势.以前想买一个开发板玩玩,想想还是忍住了.

这个HS公司都破产n年了,你还当新闻啊。

网友:
造假的很多,但还是不能以点概全。毕竟还是有些英雄在为国产CPU努力的,如果是真的,大家应该好好支持!

看看日本和韩国,他们的产品上都是坚持用本国产的单片机的。

大白菜涨价,韩国人还是很少去买又便宜又好的进口中国的大白菜,他们讲:“是韩国人就应该吃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东西!”

网友:
什么玩意!妈的天天在叫嚣什么什么芯的,是马是驴,牵出来看看。别神龙不见神尾。别的国家研发是首先研发A-----在A的基础上研发B----
在B的基础上研发C。中国所谓的科学家是直接研发D,到处说D如何先进(这个D和A,B,C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我只知道龙芯是ST代工的

网友:
为什么不搞ARM的芯?
MIPS的还是没ARM的前途好。开始说是自主产权,后来指令要钱,搞了半天,关键的都是别人的。

ARM发展的多快,都做服务器芯片了。

网友:
这篇文章比较正面客观

网友:
现在怎么没有消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 听说过 “北大众志”  ....

他们在自己艰难的开发编译器中.....这个应该能靠谱了吧?!~~~

网友:
MIPS是比arm强很多,这点不用怀疑.刘强博士不止一次说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mips是比arm强很多,这点不用怀疑.刘强博士不止一次说过的

强在哪里呢?
外围总线?扩展ip?还是所谓的运算能力?
到现在还是没有好用的IDE,只能用GCC……

网友:
IDE跟芯片性能关系不大吧.gcc也是很不错的说.源码开放,自由发挥,
arm的架构就是在凑合着搞,直到Cortex A8才有点意思了
主要是arm比MIPS授权费用低廉,市场强奸了技术.
这两种我也用的不少了,个人感觉mips是好一些,又起口水战了不说了

网友:
中国的差距在半导体制造业上。
理论很NB,但是想得到,做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中国的差距在半导体制造业上。
理论很nb,但是想得到,做不了。

中国是想得到,做不了。

网友:
粪青太多,小心大粪!

网友(2011-01-21):
龙芯怎么啦,对某些人来说,龙芯就是垃圾。可是,作为中国人,自己搞的芯片,你可以不用,但是请不要妨碍阻止他人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龙芯怎么啦,对某些人来说,龙芯就是垃圾。可是,作为中国人,自己搞的芯片,你可以不用,但是请不要妨碍阻止他人用

大家实在是恨铁不成钢。
龙芯和mips公司有协议,龙芯不能用在嵌入式产品市场,所以龙芯只能应用于通用处理器市场。
而通用处理器市场,VIA、国半、IBM、富士通都先后退出来了,剩下AMD还是intel在小心的养着,怕一不小心把amd打垮了,有人就告他垄断。
所以龙芯的发展前景就是玻璃瓶里的苍蝇--前途光明,道路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龙芯怎么啦,对某些人来说,龙芯就是垃圾。可是,作为中国人,自己搞的芯片,你可以不用,但是请不要妨碍阻止他人用
大家实在是恨铁不成钢。
龙芯和mips公司有协议,龙芯不能用在嵌入式产品市场,所以龙芯只能应用于通用处理器市场。
而通用处理器市场,via、国半、ibm、富士通都先后退出来了,剩下amd还是intel在小心的养着,怕一不小心把amd打垮了,有人就告他垄断。
所以龙芯的发展前景就是玻璃瓶里的苍蝇--前途光明,道路不通。

现在看来,你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龙芯怎么啦,对某些人来说,龙芯就是垃圾。可是,作为中国人,自己搞的芯片,你可以不用,但是请不要妨碍阻止他人用
大家实在是恨铁不成钢。
龙芯和mips公司有协议,龙芯不能用在嵌入式产品市场,所以龙芯只能应用于通用处理器市场。
而通用处理器市场,via、国半、ibm、富士通都先后退出来了,剩下amd还是intel在小心的养着,怕一不小心把amd打垮了,有人就告他垄断。
所以龙芯的发展前景就是玻璃瓶里的苍蝇--前途光明,道路不通。

龙芯和mips公司有协议,龙芯不能用在嵌入式产品市场,所以龙芯只能应用于通用处理器市场。 --- 有没有出处??????

网友:
不管怎么说,雷声是很大很长的,雨到现在还没怎么下,马上天要晴了。

网友:
每次看到关于龙芯的帖子,都是长篇大论,连一个图片都没有,所谓无图无真相,我真怀疑了,到底有没有这么个玩意出来啊?
莫非是把人家INTEL的东西REMARK了一下,说是自己的东西,然后又不敢出来见人?????

网友:
貌似真的有这个东西哦……

网友:
回复 网友G:

编译器。。。。俺一个学期写了两个

网友:
东西应该是真的,采用成熟的指令集架构也是明智选择,不然自成体系,得自己开发编译器、操作系统,花N年时间不说,搞不好还只能自产自销。

不过现在看来,龙芯挤民用市场也不好挤,性能不占优,也没什么突出特点。

网友:
如果说“采用成熟的指令集架构也是明智选择”,那请问龙芯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他和山寨有什么区别?我为什么要选龙芯而不选单纯的MIPS core?

网友:
核的授权应该有好几种,可以是生产就绪型的一个package(包括后端设计、抽象模拟模型和测试程序),也可以是提供RTL级别的IP Core由客户自行整合SoC,也可以是只授权指令集由客户完全自行设计。龙芯应该就是用人家的指令集,加上一些自己的扩展指令自行设计整个前后端的那种。

和其它MIPS产品有什么区别?这个我没比较过呢还不好说。不过觉得龙芯的市场定位比较尴尬。

网友:
东西应该是真的,采用成熟的指令集架构也是明智选择,不然自成体系,得自己开发编译器、操作系统,花N年时间不说,搞不好还只能自产自销
==================================
arm公司的指令不是自己的吗?

或者我们买ARM的核,自己设计其他的外设,不也可以吗?

中国不是有几家公司在搞嘛。。

网友:
事实上,从互联网上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到,MIPS公司本身从来没有自行向“龙芯”提出任何侵权指控或诉讼,因为他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有没有把他们自己实现MIPS指令的核心技术传授或转让给了“龙芯”人,如果有,那我想就不是指控“龙芯”侵权,而是直接追讨违约金了;当然MIPS指令集是公开的,即使不公开,从编译器源代码中也是可以读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龙芯”团队的设计师们埋头先从公开的资料中整理了一套完整的MIPS指令集,然后搭起了巨型逻辑电路,凭借自己的思路和方法,使用枯燥的硬件描述语言,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克服重重困难,付出无数心血和汗水,最终一步一步实现了所有这些指令集;而后流片,设计全功能开发板,调试,最后做成系列产品,并且拿到实际生活中去检验测试;而一旦所有这些都取得成功之后,“龙芯”又尊重事实,与MIPS公司签署购买其MIPS32和MIPS64架构指令集专利的合约,这何尝不是我们对国外优秀文化与先进技术的一种尊重和包容、一种负责任态度!这不正体现了“龙芯”团队成功之后的潇洒与从容吗!我们向来不吝啬把自己优秀的东西传播出去,我们也从不拒绝接纳国外优秀的东西,只要他们真心实意给我们!
======================================================================================================================

看了上面的一段,我哭了,开始龙芯团队说是完全自主产权,包括架构,指令等等,后来用的MIPS指令,隐瞒不了,被人家认为95%(可能不准,但大于90%)是抄MIPS指令的。。。后来才有了和ST合作,因为ST有MIPS的授权,再后来MIPS公司还不干,采用了后来的和MIPS公司合作。
=============================================================================================================
我觉得很多人中国人都可以接收龙芯和ST、MIPS合作,这都没什么,但开始为什么要说全部自主研发呢?看看我们的超级计算机吧。。。。

网友:
altera有nios,xilinx有microblaze,开源的还有各种各样的core,说明什么?实现一个cpu core,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吧,那么,为什么当初要选择mips的指令集呢,还对外宣称自主知识产权呢?难道当初知识为了骗骗那些砖家叫兽?

网友:
指令是别人的,IP是别人的,专利是别人的,开发工具是别人的,生产是别人的(ST),连销售也是别人的(ST)。
什么是你们龙芯的呢????????????????
你们又做了什么呢?????????????????????????????????????????

网友:
真想 龙芯能争气 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H:

指令要不要钱就无所谓了。关键是打起仗来,老美不给芯片,我们自己也能造。

网友:
日本和韩国,他们的产品上都是坚持用本国产的CPU
包括简单的运放 BJT FET 他们的书本也是一样。

网友:
自产自销也没什么不好,眼观放远点,等米国不给我们提供芯片时,就知道我们的龙芯有多么重要了,先不说它会不会够先进,但只要有这个东西,你就不怕别人掐断你的奶,上海电子展时看到一个国企仿造的众多ti的芯片,有什么不好呢,钱国家的钱就要投到这些上去,总比被贪官贪了强多了,而且不要用自己的水平揣测龙芯研发团队的水平,编译器开发工具那些上面确实可以买现成的,因为这些不就是不核心的东西,指令集不过是为了配合编译器而已,只有芯片内部的具体实现是自己做的,就可以,我觉得龙芯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I:
自产自销也没什么不好,眼观放远点,等米国不给我们提供芯片时,就知道我们的龙芯有多么重要了,先不说它会不会够先进,但只要有这个东西,你就不怕别人掐断你的奶,上海电子展时看到一个国企仿造的众多ti的芯片,有什么不好呢,钱国家的钱就要投到这些上去,总比被贪官贪了强多了,而且不要用自己的水平揣测龙芯研发团队的水平,编译器开发工具那些上面确实可以买现成的,因为这些不就是不核心的东西,指令集不过是为了配合编译器而已,只有芯片内部的具体实现是自己做的,就可以,我觉得龙芯挺好!

你搞错了,龙芯的片子也是意法ST做的!

网友:
你就是CPU设计再好,生产不了有什么用,战争发生了,半导体厂不给你做,那你的芯片只能在图纸上使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指令要不要钱就无所谓了。关键是打起仗来,老美不给芯片,我们自己也能造。

问题是:现在流片都是在台湾。和老美打,台湾也不给你生产。

网友:
回复 网友C:
ide跟芯片性能关系不大吧.gcc也是很不错的说.源码开放,自由发挥,
arm的架构就是在凑合着搞,直到cortex a8才有点意思了
主要是arm比mips授权费用低廉,市场强奸了技术.
这两种我也用的不少了,个人感觉mips是好一些,又起口水战了不说了

CORTEX-A15都出来了。。。MIPS能做的,不久ARM也可以做。

网友:
要商业化就必须取得授权。
据说当年龙芯只能找ST做,因为ST有MIPS的授权。

现在交了保护费,应该有很多厂都可以给龙芯流片了。

网友:
打起仗来可不管什么授权不授权了,打急了说不定都直接兼容x86指令集了。

网友:
龙芯是MIPS版的strong ARM。

网友:
龙芯,唉。
给大家传一篇文章,Moto->Intel的王齐写的,《LINUX POWERPC详解》,系统和体系方面也有些独到的见解。选择ARM可能短期内确实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龙芯怎么啦,对某些人来说,龙芯就是垃圾。可是,作为中国人,自己搞的芯片,你可以不用,但是请不要妨碍阻止他人用
龙芯和mips公司有协议,龙芯不能用在嵌入式产品市场,所以龙芯只能应用于通用处理器市场。

你有证据吗

网友:
难点不在处理器的设计上

在制造上

据说AMD 和Inter制造CPU的机器

都是德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难点不在处理器的设计上
在制造上
据说amd 和inter制造cpu的机器
都是德国的

把高铁卖了,买了这家公司。。。

网友:
无语,各位都是做电子的,难道不明白指令集是什么东西吗

暂且把CPU比作操作系统,则:
CPU核=OS核
指令集=OS API,向外提供一个使用它的接口而已,OS内部是如何实现这个API的各个OS均有不同的实现方法
如操作系统的延时函数,如果你自己写个OS核,你可以写成跟UCOS一样的OSTimeDly(),高兴的话你也可以写成
RL-RTX一样的os_dly_wait(),而至于你是如何实现这个API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和方法。

同理,指令集也是一个使用接口而已,CPU逻辑电路如何设计实现某一指令不同的设计者有不同的方法。
自己使用一套全新的,以前从来没的指令集当然可以,但代价是你必须从0开始编写供它使用的编译器,应用软件等等
而不需任何改动就能拥有大量成熟的系统,应用软件,编译器可以使用,为什么不呢

就像楼主所说的,若干年后当各位已经成熟,有足够的行业经验时再来翻看这个帖子,相信你会为当初的自己感到脸红的

网友:
国家目前还是有些钱的 养着龙芯是不错,
可是龙芯是驴是马都得拉出来遛遛了
不要老是做温室的花朵 不接受市场的检验……

网友:
就像楼主所说的,若干年后当各位已经成熟,有足够的行业经验时再来翻看这个帖子,相信你会为当初的自己感到脸红的
===============================
我现在都替LZ脸红。

不是说不能用MIPS指令,不是说不能和ST合作。问题是要实话实说。

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网友:
回复 网友L:

光刻机主要是AV国产的,大多数都是从理光买的吧

网友:
主要是中国起步太晚了,不知道前几十年干什么去了,
龙芯好像还是从Intel挖的人。

回复 网友M:
国产光刻机最近才开发出来。

网友:
the downside of the internet is that anyone with a keyboard and internet connection gets to voice his/her view, however unqualified s/he is.

so you will need to take opinions critically and ask yourself how credible the person having that opinion is and how s/he arrived at that opinion.

Once you have gone through that, you will discard 99.99% of the "audio talks" you hear on the net, :).

网友:
听过一位芯片行业人士说过国内的设计应该说和国外差距不太大了,但加工没办法比。就是所谓的想的到做不到。这就是现实的尴尬。

网友:
回复 网友N:
国家目前还是有些钱的 养着龙芯是不错,
可是龙芯是驴是马都得拉出来遛遛了
不要老是做温室的花朵 不接受市场的检验……

没办法拉,假设一下:400块的intel cpu比100块的龙芯速度快吧?其他的都一样的,
试想一下,一边是3000块的intel笔记本,什么系统都通吃,一边是2700的龙芯笔记本,只能用linux,速度还慢。
老百姓会选择哪个?

同样的性能,国产的价格低,老百姓才能拥护国产的。

网友:
龙芯是采用了MIPS的指令集架构,但是内核的微架构是自己实现的,还增加了若干指令(貌似几百条?)
所以,花钱买授权,是买指令集架构的使用权;跟是不是自己实现微架构,两码事。

说是“自主知识产权”没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O:

MIPS是open core的,依样画葫芦一个不难,后端又是st代工的,真不明白龙芯到底做了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O:
mips是open core的,依样画葫芦一个不难,后端又是st代工的,真不明白龙芯到底做了什么。
借问一句,MIPS是open core,这个从哪里得来得消息?

MIPS如果是开放核那么又谈何专利权啊,另,实现一个CPU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鄙视这句话的,可以自己写个cpu试试看,Veriloge语言几万行,几十万行的代码呢

另,如果核心真的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很不错的。使用MIPS,这个不要骂了,不用MIPS,用啥,没有操作系统支持,做出个核心完全没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Q:

借问一句,MIPS是open core,这个从哪里得来得消息?

有很多开源的MIPS实现,opencore.org上就有。

MIPS如果是开放核那么又谈何专利权啊,另,实现一个CPU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鄙视这句话的,可以自己写个cpu试试看,Veriloge语言几万行,几十万行的代码呢

我写过的,其实做一个CPU不难,国外本科的课程设计就有做CPU的。
注意只是课程设计,不是毕业设计,因为完全没有创新,架构指令集都是现成的。
所谓龙芯的程度,连国外硕士论文的程度都达不到。

另,如果核心真的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很不错的。使用MIPS,这个不要骂了,不用MIPS,用啥,没有操作系统支持,做出个核心完全没有用
龙芯做就做了,没必要这样大张旗鼓的炒作,什么自主产权的,这么多年连个像样的应用都没有。
三星也有做ARM CPU的,韩国有这样炒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P:

吹牛又不用上税。
三星的ARM核是买的,它只是做外设,这个差别大了

网友:
搜搜freearm也许你对这类兼容核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网友:
无谓的争论是没用的,等时间来验证吧。
下面是3年前的一篇文章,还有2年的时间。2年后能够改变单片机的格局就算他赢,OK?

胡伟武:龙芯5年内改变全球CPU格局
http://news.csdn.net/n/20080318/114421.html

网友(2011-04-20):
呵呵,看来龙芯还不错呀

网友:
很希望真的出来了中国芯!!!
我相信龙芯!!
这不只是爱国的表现!

网友(2011-06-23):
是好是坏,拉出来跑一跑就知道。好东西要大家说了才算!

网友:
"同时伴有嗓子发涩、鼻子发酸的感觉"

that's just so gay.

网友:
回复 网友R:
回复 网友D:
中国的差距在半导体制造业上。
理论很nb,但是想得到,做不了。
中国是想得到,做不了。

中国把啥都停留在纸上了,那是乱吹,无法变成实际来检验.................

网友:
我就在做龙芯的应用。
我的看法是这个东西保证是真的,而且有相当自主的成分在里面。
因为这个CPU的问题特别多,设计也比较差。如果是remark的话,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可笑的东西供你来remark。
而且一版又一版的流片,会慢慢的修正这些BUG的,如果不是自己的设计,也不会有这个能力去改RTL。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1G的MIPS,性能较差。由于一些设计原因,龙芯对板级的设计要求很高,做产品的成本也非常高,基本没有太大市场竞争力。
至少在现阶段,是这样的。下面的几张图版权所有,请勿转载。以避免给大家和我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S:
回复 网友R:
回复 网友D:
中国的差距在半导体制造业上。
理论很nb,但是想得到,做不了。
中国是想得到,做不了。
中国把啥都停留在纸上了,那是乱吹,无法变成实际来检验.................

设计能力还行,制造能力差了老远

网友:
回复 网友T:
我就在做龙芯的应用。
我的看法是这个东西保证是真的,而且有相当自主的成分在里面。
因为这个cpu的问题特别多,设计也比较差。如果是remark的话,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可笑的东西供你来remark。
而且一版又一版的流片,会慢慢的修正这些bug的,如果不是自己的设计,也不会有这个能力去改rtl。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1g的mips,性能较差。由于一些设计原因,龙芯对板级的设计要求很高,做产品的成本也非常高,基本没有太大市场竞争力。
至少在现阶段,是这样的。下面的几张图版权所有,请勿转载。以避免给大家和我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

支持

网友:
冷静思考,大家都做了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Q:
借问一句,mips是open core,这个从哪里得来得消息?
有很多开源的mips实现,opencore.org上就有。
mips如果是开放核那么又谈何专利权啊,另,实现一个cpu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鄙视这句话的,可以自己写个cpu试试看,veriloge语言几万行,几十万行的代码呢
我写过的,其实做一个cpu不难,国外本科的课程设计就有做cpu的。
注意只是课程设计,不是毕业设计,因为完全没有创新,架构指令集都是现成的。
所谓龙芯的程度,连国外硕士论文的程度都达不到。
另,如果核心真的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很不错的。使用mips,这个不要骂了,不用mips,用啥,没有操作系统支持,做出个核心完全没有用
......
做个CPU不难,对。说简单,也简单,拿来主义了事。说难,也是难倒没谱的事情。

MIT的数字电路课程设计就是设计MIPS指令集的CPU。很多国外大学的数电/计算机原理课程的课程设计都是设计一个CPU。

龙芯用MIPS我支持。要是他们自己设计一套完全独立的指令集,我还会骂呢!不考虑应用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