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Logger-ATmega32,采用Fatfs文件系统,记录NEMA语句于SD卡

楼主(2010-11-26):
主控是M32,内部8M,开机后,若未定位,GPS灯为红色,定位成功后为绿色,按下按钮后,创建文件,REC灯亮,每收到4*3句后保存3句到SD卡,
再次按下按钮后,停止记录,关闭文件。写SD卡时SD灯会亮,电池用的旧手机电池,电压低于3.3V时REC灯闪烁。
SD卡驱动来自于ourdev,Fatfs移植的R0.06版。
代码和PCB是由别的项目顺手裁剪而来,没有仔细雕琢,文件每次记录都是同一个文件名,会覆盖上一次记录,最近忙,留给有兴趣的朋友改成
按时间命名或者按顺序命名。
为感谢ourdev上众多无私开源的网友,特奉上愚作。

楼主:
记录的NEMA语句由nema2kml软件转换成kml,直接由googleearth打开,下面一段在高速路上的测试

网友:
不错啊,没你功能那么多,但我的可以直接生成KML文件了,但程序还不完善。

网友:
楼主能不能画个电路图出来看看?程序里有TFT,但你的实物没有。

楼主:
没有TFT啊,那个tff.c是fatfs文件系统
没有画电路,随手焊的,SPI口接SD卡,GPS的TX飞线到AVR的RX,按钮和灯随手接的,程序里面有,SD卡的CS接SD灯。
最新的程序用AVR的EEPROM存放文件序号,可以实现多次记录到多个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02730NKQEHW.rar(文件大小:113K) (原文件名:GPSLogger.rar)

这个GPS模块信号还不错,在重庆如此高密度的高楼大厦中穿行依然能保证轨迹大致连续

网友(2011-02-13):
楼主测试是用多大容量的卡?
我试4G卡读/写都不行,
256M,128M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测试是用多大容量的卡?
我试4g卡读/写都不行,
256m,128m都可以

是不是SDHC的卡?

网友(2011-03-23):
你们真厉害,我的就一颗 。定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2G的SD卡(非SDHC)

网友:
楼主能把它改成按日期时间记录文件吗?我想照着做一个。

网友(2011-05-09):
我的卡也是2G非HC那种,但怎么写文件时会出错呢?
试了好多张都一样,256M的还有64M的都试过,是没问题的

网友:
发现好像是写第一簇可以,下一簇就出错了

网友(2012-09-04):
关注一下文件系统

网友(2012-12-27):
引用 楼主:
记录的NEMA语句由nema2kml软件转换成kml,直接由googleearth打开,下面一段在高速路上的测试

请问,记录在SD卡中的信息有哪些?
我只记录了GPRMC,用NEMA2KML软件后,显示成功转换0个点。。。

网友(2013-10-26):
卡在SD卡这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