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句(*(void(*)())0)()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26):
请问一下,这句(*(void(*)())0)()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从0x0000位置开始执行程序?

楼主:
看程序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

楼主:
怎么没有专家出来指导一下啊!

网友:
就是一个指向地址0的指针。但是该指针的类型是一函数,无返回值无参数。
跳转到该函数相当于从地址0开始执行代码(复位?)

网友:
就是软复位。

网友:
对于复位向量在0的芯片来说,就是复位....

网友:
让PC指向0x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