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操作杆的问题

楼主(2010-11-26):
有人用过那种航模遥控器上的那种自由角度的操纵杆吗?实况足球的手柄上面也有那个东西
最近想用那个东西做个小制作,不过不知道叫什么,所以也不知道哪里有买。有人能推荐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

叫做摇杆电位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1202302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621420429

这些应该就是你想要的

楼主:
谢谢楼上,就是这个东东,摇杆用起来真好控

网友:
不是一个档次的。
摇杆电位器是一个大弹簧在下面,摇杆偏移后对弹簧挤压,弹簧的回复力和遥感的偏移量无关。
而航模的摇杆是通过弹簧的拉伸、实现的,回复力和偏移量成比例,好处是当你需要微小的控制量时,你控制遥杆的力也小,不费劲。而且航模的摇杆是2个独立电位器,品质也好的。

简单讲,如果摇杆电位器那么好,航模遥控器为什么不用?

网友:
貌似人家给出来的摇杆电位器链接就是两个独立电位器来测定两个方向的矢量啊。还是 alps 的。就是价格好贵。估计一般的控不会用这么贵的。

理想状态下,从弹簧本身的物理特性而言,就是压缩的长度和回复力是成正比的。不知道楼上的为什么说弹簧的回复力和偏移量无关。

编辑原因: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