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orkbench是怎么触发事件的

楼主(2010-11-26):
view = rtgui_view_create("view");
    rtgui_widget_set_event_handler(RTGUI_WIDGET(view), view_event_handler);
后就会触发一次view_event_handler(struct rtgui_widget* widget, struct rtgui_event* event)这个函数的paint事件
请问这个事件是在什么地方触发他的,另外我想触发别的事件的话 我怎么去触发他呢 用什么函数或者什么方法呢

网友:
paint事件会从server端传递过来,如果是rtgui_widget_update,那么也会有paint事件产生,然后自行处理消化掉。

把rtgui_system.c中的
#define RTGUI_EVENT_DEBUG
打开,就会在控制台上看到事件的发送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我想触发别的事件的话 我怎么去触发他呢 用什么函数或者什么方法呢

网友:
你还需要触发什么事件?RT-Thread/GUI中包括了多种不同的事件,不同的事件触发的方法也不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说我想绘图了 我怎么触发进入 rtgui_widget_set_event_handler(RTGUI_WIDGET(view), view_event_handler);
程序中去,

网友:
关切中,我觉得应该是另有个线程去处理例如像鼠标/键盘或认为给一个事件,发给server,然后由server分发,不知道理解的对否?但不知道这个线程是现有的还是另外去编?
   此外,我如果像onbutton事件是button控件自己来发送,还是跟控件没有什么关系?没看懂程序,谢谢!

网友:
每个workbench都有一个事件循环的函数。所有的鼠标,触摸事件都会由中断程序发消息到MQ里面。
workbench的事件循环程序就是不停的读这个MQ,有message就拿出来,分析坐标值,找到对应的控件。再call这个控件的事件函数。
Server端也是一样的吧,发消息到MQ.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Gavin Li说得很多,有的时候不明白的地方,稍微看看代码就清楚了。

对于按钮,onbutton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事件,只有当鼠标在相应的地方点击时,才会被回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