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 MC9S08LG32时钟的设置,懂得的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0-11-26):
MC9S08LG32时钟的设置,懂得的请指点一下

怎么配置出精确的8M时钟?按照这个配置出来的

比如19.92怎么分频为8M的

楼主:
这个有人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pe吧

可以具体点?

网友:
要看你用多大频率的晶振,先用ICSC1分频到31.25 - 39.0625 kHz,然后选择DRS作倍频。
例如我用8M外部晶振,
    ICSC1=0x18;     //选择FLL输出作为时钟源,RDIV=3,
    ICSC2=0x34;     //BDIV=1,高频模式
参考频率便是8000/256=31.25kHz
    ICSSC=0x40;
倍频因子FLL factor=1024,最后得到32M的总线频率。

网友(2011-05-04):
为什么是除以256呢?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