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K 644A 500 M 2G 八成新 5000元这个价格怎么样?

楼主(2010-11-26):
最近有看到块示波器 8成新   500M 2G。从2002年闲置至今,是国内一个研究单位的。准备5000入了。这个价格怎么样。
机器很新,但无表笔和配件。

四通道输入

无维修记录

楼主: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DS644A
Form Factor Benchtop
Bandwidth 500 MHz
Number of Channels 4 ch
Simultaneous Channels 4 ch
Simultaneous Maximum Sampling Rate/ch 2 GSa/s
One ch. only max. sampling rate 2 GSa/s
Max. Single Shot bandwidth 2 GHz
Max. Record Length 2000 pt/sec
Min. Vertical Sensitivity 1 mV/div
Maximum Vertical Sensitivity 10 V/div
Rise time 700 ps
Number of Bits 8 bits
Input Impedance 1 MOhm
Input Impedance (alternate) 50 Ohm
Input Coupling AC,DC,GND
Maximum Input Voltage 400 Vrms
Main time base - lowest 500 ps/div
Main time base - highest 10 s/div
Timebase accuracy 0.1 %
Trigger Source External,Internal
Trigger Modes Auto,Edge,Normal,Pulse,Single
Display Type Color CRT
Display Size 17.78 cm
Display modes Dot,Vector

楼主:
晕得很今天在人家仓库看了,一大堆都是这样示波器。放都放了几年了。

楼主:
国有财产就这样了

网友:
正常,采购这些只是为了找个捞钱的途径,有没用先不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采购这些只是为了找个捞钱的途径,有没用先不管。

据说,据说,据说,道听途说。这个单位普通人员的进一批设备可以挣10多W。

网友:
值!有吗?我也要,虽然我有了DPO,但是500M的东西有价值!

网友:
示波器不错,不过俺有TDS3052了^_^,另外,泰克500M的表笔可不便宜,全新的价格是千元级别一根的,楼主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对照表,看来比较值得,如果正常

Max. Record Length 2000 pt/sec   --------------------注意这个指标,很差的,购买郑重

网友:
确实是这样吗?心动了,LZ搞到货了一定要通知我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值!有吗?我也要,虽然我有了dpo,但是500m的东西有价值!

呵呵我也想搞出来。这个是好东西,以我对他们单位的了解(买回来也没有用几天),成色是一点都不担心,只是无表笔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照表,看来比较值得,如果正常
max. record length 2000 pt/sec   --------------------注意这个指标,很差的,购买郑重

1、肯定正常
2、请详细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是这样吗?心动了,lz搞到货了一定要通知我哈

努力,我看这种有两台。如果搞到了可以分给你一台。搞一台和搞两台是一样的难度。

网友:
没表笔不值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确实是这样吗?心动了,lz搞到货了一定要通知我哈
努力,我看这种有两台。如果搞到了可以分给你一台。搞一台和搞两台是一样的难度。

想办法搞到表笔!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办法搞到表笔!

呵呵这个难了,搞表想办法也许行,但表笔困难,因为在他了根本就没看到表笔。

网友:
有没有新消息啊?

网友:
Record Length 2000 pt/sec ?? 这样的机器还是算了吧,存储深度太小,无多大实用价值,目前的主流是1M的,才2K差太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新消息啊?

下周应该有个结果了吧。管他哦,有就要,没有算了。

网友:
哎,算了,我放弃了

楼主:
正在测试,显示相当不错,就是输入无信号,可能是我什么地方没用对。

网友:
回复 网友F:
record length 2000 pt/sec ?? 这样的机器还是算了吧,存储深度太小,无多大实用价值,目前的主流是1m的,才2k差太远了

泰克的TDS3000系列只有10k
照样好用的很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record length 2000 pt/sec ?? 这样的机器还是算了吧,存储深度太小,无多大实用价值,目前的主流是1m的,才2k差太远了
泰克的tds3000系列只有10k
照样好用的很

如果你的控制信号比较复杂,10K深度开发可能不能胜任。3032在我们那是生产线调试用的(当模拟的使用)。开发都是用1M--8M的

楼主:
今天取了台样机回来测试,设置显示都正常。特别是CRT显示屏,确实是十分十分清晰。是我见过的示波器中最清晰的。闲话少说。

问题如下:
  我用的普源的示波器表笔,但是显示屏上无任何显示,以前又没用过,乱按,系统提示意思是没有连接表笔。

有用过的高手告诉下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示波器的探头是特殊的,必须用原装的,否则发挥不了500M的带宽,
示波器有PP吗?我也看看

网友(2011-01-18):
仪器器件都有老化的,一般时间是10年。。。。

网友:
看参数,你赚了。但这么久了,,不好说内部器件运行还行吗?
http://hi.baidu.com/娜迦族的崛起/home

网友(2012-01-01):
不如国产山寨机   5000虽说只是多数人一个月薪资,但劝你重视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