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lpc17xx的手册 居然没有0-15的连续io 操作16bit的tft不就麻烦了?

楼主(2010-11-26):
rt
如果用80pin的芯片,要用8位总线的话只能用P2,但P2口是和debug tracedata 复用的,是否就不能用这个功能了。
还有,就是感觉NXP M3的片子io口排列比较乱。
不知NXP为什么这样设计?为什么不把每个口按顺序排?为什么中间漏个P0[12],P1[2]等等?为什么不把IO的顺序排的挨着,布线的时候好布线?
LPC13xx每个口有12bit,io排列也是乱的很。
难道NXP另有深意,明白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同感,一直在忍受

网友:
如果用80pin的芯片,要用8位总线的话只能用P2,但P2口是和debug tracedata 复用的,是否就不能用这个功能了。
还有,就是感觉NXP M3的片子io口排列比较乱。 ”
pin的寄存器可以设置这个口用作什么用途

我也觉得nxp的引脚好乱

网友:
几个月以前 我的想法和1楼的完全一样

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

NXP公司 不可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的原因有下面几方面(没有求证哈)

通过观察不难发现  NXP LPC17xx 系列的管教是兼容以前的LPC2000系列 某个系列的

也就是说 以前用那个系列片子的 可以不用改版 直接上新片子  这对一些产品 是个好的消息

试想一款芯片 停产了 PCB可以不用修改直接上新的 是个好主意!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发现一些片子 是另外一些的裁剪 比如LPC176X是100脚的  可能是LPC18XX 或者LPC178X的裁剪

裁剪导致的管教不连续!多管脚封装的 IO是完整的 在裁剪的过程中导致的IO不连续!!!这说明NXP设计片子的时候是完整的一个系列

不是换一个核 就外围颠覆重来,我在NXP M0的LPC1114 上还多多少少看到了些 M3的影子呢!

网友:
那新的片子此不是先天不良?

网友:
反正不管怎么样,针对17系列的芯片布线是一个问题。

网友:
LPC系列的管脚从来都是很不难布线的,以前的ARM7就是

楼主:
最难受的就是这么强的片子居然不能模拟16位总线 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大多用串行通讯了吧,好像很少用并行线,

网友:
176X 模拟16位总线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
NXP的片子一向如此。

网友:
人家自己对产品线有自己的定义的,本来就不是用来驱动16位并行TFT的,要驱动TFT,人家有LPC2478,LPC1788以及LPC1800 LPC43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人家自己对产品线有自己的定义的,本来就不是用来驱动16位并行tft的,要驱动tft,人家有lpc2478,lpc1788以及lpc1800 lpc4300.。。。。。

这几个价格就比较高了 像1751 1752才二十多元

网友:
呵呵  各有各的优势了 你愿意用啥就用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1751不开票小批量十几元吧,需要USB 和CAN 同时使用的应用非常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1751不开票小批量十几元吧,需要usb 和can 同时使用的应用非常适合

十几元哪里能拿到,推荐个经销商,谢谢!

网友:
用个宏定义

移位就好了

网友:
LPC1768没问题,可以模拟16BIT 总线。我就是替代LPC2368的。硬件兼容,只需修改软件。
IO排列整齐的都是8位机。呵呵。
ARM7,CORTEX-M3好几家的IO都不是按顺序的。都要顾及以前的,搞IO兼容或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