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负载方案

楼主(2010-11-27):
嗯 请教怎样实现简易的的电子负载,用于电源老化,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希望和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交流的还是直流的,电压多少

网友A:
用MOS管很好做的

楼主:
嗯…是直流的负载…

网友:
我也想知道,简单安全就行!

直流15v 1A 的负载;水泥电阻可以吗,
什么规格的?

网友:
15V/1A??这个不难,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个电流取样电阻+MOS+运放+电池(基准)+电位器,缺点是没有显示,每次用的时候都要用万用表测定,复杂一点的就用单片机做成数字控制+显示的咯,网上有用mega8做的,你可以根据他的原理改一改自己做一个,我根据网上的资料简单修改一下做了一个,用STM8控制,两个MOS+散热片+风扇,挺好用的,试过吸12V/5A的不成问题,散热片温温的

楼主:
嗯…能参考下你的方案吗?我想达到30V;20A;200W

网友B:
简单的好做,运放+基准 , 运放输出去推MOS , + 输入接基准 , -输入 接采样 , 想恒流就采输出电流,
想恒压就采输出电压,,,想恒功率就去搞个硬件乘法器 ,,,

但是复杂的好性能的负载很难搞,好的负载就300W的也可以上万~!

网友C:
【9楼】 yangtao0618
嗯…能参考下你的方案吗?我想达到30V;20A;200W
-----------------------------------------------------
30V;20A;200W??
电压不是问题,问题是电流,20A的电流,那么对采样电阻要求好高的呀,我的是使用8个贴片2512的0.33欧姆做为电流采样,当输入10A的时候,发热都挺厉害的,20A可能就要使用带散热片的高精度大功率电阻了,方案?就按照网上流传甚广的用mega8制作的那个方案咯,加个模拟开关CD4052做CC/CV切换

【10楼】 jackiezeng
好的负载就300W的也可以上万~!
---------------------
确实,好的负载非常不便宜,不过在很多情况下一般人不需要怎么高级的,呵呵,我们就是一般人,我们只是拿来对电源进行长时间老化,方便调试而已

网友:
20A,多用几个MOS管和运放.组成多路相加的方式.

网友:
楼上的各位,请问您实际做过并适用过吗?

网上的M8电子负载的原理是没错,但是如果你们照着做出来,就会发现,

那样的所谓电子负载完全是不实用的。

如果您作出了一个M8类型的电子负载,可以尝试一下下面的操作:

将直流电源接在电子负载上,

调节电子负载参数,使工作电压12V左右,工作电流5A左右,

然后在不关闭负载和电源的情况下,

反复接通、断开电源和负载之间的导线,

也就是用负载的输入导线反复碰触电源的输出端。

我就是这样烧掉了很多只MOSFET的。

我做过电子负载,也失败过。

基本原理很简单,但是想要达到实用的程度,

性能好坏精度高低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可靠性。

如果MOS管击穿了,相当于电源被直接短路。

各种补偿和保护电路可能比基本的部分要重要很多。

现在我做了一个小负载,用了半年了,测试了各种电源包括电池。

还没有出现过故障。

小负载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嗯 其实公司有昂贵的电子负载,上W 的,刚入职不久想改进下电源老化试验台,想自己整个直流的电子负载,整个可靠性肯定要有的,现在在尝试网上的M8的电子负载,给楼上的一说,悲剧了,凶多啊,电路也搭了些,还没尝试,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网友:
LS的是运放+MOS+电阻负反馈的方式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其实公司有昂贵的电子负载,上w 的,刚入职不久想改进下电源老化试验台,想自己整个直流的电子负载,整个可靠性肯定要有的,现在在尝试网上的m8的电子负载,给楼上的一说,悲剧了,凶多啊,电路也搭了些,还没尝试,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要打击你的。只是看到现在网上大量的简易电子负载电路,基本上没有补偿保护设计,这样的电路如果真的用来测试电源,一旦MOSFET击穿,烧掉的就不仅仅是负载了,电源也跟着完蛋,后果。。。。。。。。

回复 网友E:
ls的是运放+mos+电阻负反馈的方式的吧?

肯定有负反馈,但是肯定也不仅仅是负反馈那么简单的。

我做这个小负载的目的是自己测试电池和电源,

在研究各种负载电路之后,

搞出了这么个小东西。

但是这个负载的电路已经被别的公司应用于商品负载中,所以在征得对方同意之前,我目前暂时不方便公布更多的细节。

下周我会与对方公司协商,尽力争取对方的许可,以方便广大坛友。

网友:
【14楼】 yangtao0618
---------------------------------------------------------------
      我测试过M8的电子负载, 【13楼】所说的烧MOS管, 是一种过冲现象, 适当的改变电路参数, 是可以避免的。 其实市面上一般的数控电源, 如果将输出短路, 也是一个恒流电子负载, 同样有过冲现象, 需要电路做一些补偿。 既然把电路搭了, 不妨试一试,注意要有限流的措施,产品总是在失败中慢慢完善的 。

网友:
产品总是在失败中慢慢完善的.
--------------------------------

技术也是在失败中慢慢积累的.
所以,遇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到问题就放弃.

网友:
电子负载没研究过,貌似就是模拟一个恒流源或模拟一个电阻。

网友:
我做过 40 kw 的。交流电子负载。能量回馈型的。

楼主:
大家觉得这个方案欠缺哪些呢?

网友:
LS
一个图腾柱带三个MOS

楼主:
嗯 这几天尝试了上图中的电路,只是每个管子独立开的,用了四个管子,5V,22A连续放电48小时,居然工作正常,温度稳定在65度,这几天在尝试网上的M8电子负载,管子烧了好几个了,现象就是电压电流跳的厉害,电流加大就烧了管子了,(其实电流完全在管子承受范围);不知哪位大侠能讲解疑惑下,是否是运放LM358自激造成的?
。。。。。。。。。。。。。。。。。。。。。。。。。。。。。。。。。。。。。。。。。。。。。。。。。。。。。。。。。。。。。。。。。

楼主:
嗯 还有就是咱坛里有专业做电子负载的不?公司想先买套成熟的老化车;直流的,单路须支持3.3V  30A;一套须多路,同时可上位机控制观测记录实验数据,希望有专业人士和我联系,推荐下你们的产品。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我以前发过的电路图,我一直在做开关电源老化设备,可惜都是自用。你所说的功能不难实现!

网友:
用M8的PWM输出, 接你上面电路图中的电位器的输出端, 电位器给出的是控制电压, PWM输出的也是控制电压, 等于用数控调整控制电压,每个电路,你都需要解决电压,电流,负载突变的情况, 慢慢试吧, 总要烧一些管子的, 可以问一下论坛上的网友, 有没烧过管子的吗

楼主:
【25楼】 lwy86   可以参考一下我以前发过的电路图,我一直在做开关电源老化设备,可惜都是自用。你所说的功能不难实现!
......................................................................................................................
  能参考下你的方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不就是两路恒流源吗?只是电源外供,少见多怪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电子负载吗。

回复 网友D:
烧管子可能是散热不好,剧烈自激也可能的,可以观察下输出波形。

网友:
自己DIY电子负载一定得注意几点
1.如果用的TO220封装的mos,那最好不要在管子上做绝缘,而是在散热片与机壳固定间做,因为TO220导热面积过小,如果再加上硅胶片或云母片人为加大了热阻的话,每个mos还耗散不了40w的功率就会过热烧毁
2.驱动电路最好做成一个运放驱动一个mos,而不要象上图样,一个运放驱动几个mos,因为各mos的参数不同,在一样的栅压下,各mos间也会分担到不同的功率,而造成某单mos分担过多功率而烧毁。
3.运放直接驱动是不行的,要加入适量的负反馈补偿,双电源的最好还加上钳位,不然你上电就可能自激,或者在大电流下就自激。
4.运放最好不要用358类的,失调电压,开环增益都不理想,失调电压过大,最大的现象就是你调不回0电流,除非你基准电压能在正压到负压间变动,op27,op07,lt1013类的价格不高,但精度却都能很好的保证。
5.检流电阻最好在使用功率的20倍上,否则检流电阻的热漂会让你不能忍受。
以上是我做电子负载的一点体会,说的不对的地方望大家指正。

我做的一个最简单的单恒流电子负载,因为有时候要在野外试验电源,电源插座不定什么地方都有,所以用了lt1013单电源模式,能直接用电池供电。

网友:
楼上太麻烦,现在是冬天,搞几个电阻不是正好兼顾取暖吗.我最近调一个才20W的东西,离电阻近了都感到一股暖流,

网友:
回复 网友F:
自己diy电子负载一定得注意几点
1.如果用的to220封装的mos,那最好不要在管子上做绝缘,而是在散热片与机壳固定间做,因为to220导热面积过小,如果再加上硅胶片或云母片人为加大了热阻的话,每个mos还耗散不了40w的功率就会过热烧毁
2.驱动电路最好做成一个运放驱动一个mos,而不要象上图样,一个运放驱动几个mos,因为各mos的参数不同,在一样的栅压下,各mos间也会分担到不同的功率,而造成某单mos分担过多功率而烧毁。
3.运放直接驱动是不行的,要加入适量的负反馈补偿,双电源的最好还加上钳位,不然你上电就可能自激,或者在大电流下就自激。
4.运放最好不要用358类的,失调电压,开环增益都不理想,失调电压过大,最大的现象就是你调不回0电流,除非你基准电压能在正压到负压间变动,op27,op07,lt1013类的价格不高,但精度却都能很好的保证。
5.检流电阻最好在使用功率的20倍......

做电子负载,在选择元器件的时候,电阻和电容需选择何种类型的比较好?

楼主:
嗯 采样电阻用什么的好点呢?大电流的温飘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温飘肯定有,但选择合适的元件可以让温飘尽量的小,检流电阻最好用康铜丝自绕,没有的情况下也可以用大功率电阻代替,尽量选择温飘小的功率电阻,功率余量也要留大些,我上图的电子负载检流设计电流是10A,电阻总共用了4路,单路是0.1欧姆,10w功率,其实消耗功率才0.625w

楼主:
嗯 我现在用的是3W的0.1欧电阻并联来检流的,也是四组,上的是20A,算下功率也很小的,但用测温计测其温度稳定在60度左右,温飘也很大,冷态调21A,温度平衡后在20A,用康铜丝做的话会不会出现长时间氧化的问题,我想用金属封装的功率电阻做检流电阻,不知道那个电阻的温飘怎样?在康铜丝和金属封装的功率电阻作哪个选择呢?

网友:
康铜温度系数很低的,楼主,什么都不会很危险的

网友:
电子负载就从PFC的角度来想,做一个逆变电源的电流跟踪,给不同的指令就能实现不同的负载类型!

楼主:
嗯 今天将公司价值7.8W的chroma电子负载拆了一路,发现用了8个管子做的,采样是用铜丝绕的,和万用表上用的不一样,有点金黄色,很漂亮,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我现在用的是3w的0.1欧电阻并联来检流的,也是四组,上的是20a,算下功率也很小的,但用测温计测其温度稳定在60度左右,温飘也很大,冷态调21a,温度平衡后在20a,用康铜丝做的话会不会出现长时间氧化的问题,我想用金属封装的功率电阻做检流电阻,不知道那个电阻的温飘怎样?在康铜丝和金属封装的功率电阻作哪个选择呢?

你的4路3w,0.1欧姆电阻并联,等效于0.025欧姆,12w的电阻,在20a下,电阻消耗的功率到了10w,而您的电阻才12w,余量留的严重不足,所以肯定飘的厉害。

网友:
功率管运放和几个饥饿的大容量蓄电池

楼主:
不是饥饿的蓄电池,1/4砖的VICOR电源模块。

网友(2010-12-27):
回复 网友D:

你用LM2904再加两个三极管驱动三个MOS,

为什么要加三极管呢?
2904的输出电流就有20mA,完全足够了。

是否是解决自激的问题呢!

网友(2011-07-14):
这个值得学习,马克下。

网友(2011-08-20):
学习了,,到时到网上去买点零件,做做看

网友:
哦,翻出了这个帖子了,贴个我做的,有视频,大家多提意见。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0OTU5NzU2.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看上去只能横流吧

网友:
用康铜丝比较稳定吧

网友(2012-04-10):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好做,运放+基准 , 运放输出去推MOS , + 输入接基准 , -输入 接采样 , 想恒流就采输出电流,
想 ...

原理是很简单,但是实际中总是有很多问题,我做了个很简单的恒压行电子负载,会振荡,还没找到很有效的方法解决振荡!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5346-1-1.html

网友G(2012-08-07):
引用 网友A:
用MOS管很好做的

如何选择高线性度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何选择高线性度MOS管

应该有用恒流电路去控制MOS,至于MOS的线性应该不需要很在乎,当然多个MOS并联要处理好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9楼】 yangtao0618
嗯…能参考下你的方案吗?我想达到30V;20A;200W
--------------------------------- ...

电流不能用电流检测的那个么?ACS712这种东西?

网友:
作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