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焊过电路,但你在焊电路时肯定没有如此曲折过......

楼主(2010-11-27):
是一个TFT控制器,电路很简单,一片CPLD,一片SDRAM,一个40P的FPC座,纯数字电路,本打算半个小时搞定,可是我彻底败了!

电路很快焊好了,下载程序没有问题,通电后TFT画面混乱,小case,肯定FPC座没焊好,补焊无果,对CPLD补焊,依然无果。测量行场同步信号以及RGB信号的波形,完全正常。SDRAM那边焊盘较大,通常不会出问题,但事到如今只能测试它了,首先测量RAS、CAS等命令信号,正常,然后测量时钟,好吧,没有信号,看来问题找到了,对与SDRAM时钟相关的引脚补焊,无果,看来是PCB的问题了。

这下麻烦了,SDRAM在PCB背面,过孔、走线全被盖在芯片下面了,要修只能拆芯片,风险很大,修是不修?没办法客户等着要,只能背水一战了,风枪伺候。看来jlc的工艺还有待提高,果然是过孔不通,怎么办?用细铜丝穿过过孔,然后两边稍微焊一下,OK。

重新将芯片焊上,上电前,祈祷了一下,成功了,画面正常,看来上帝是存在的。测试程序最后是显示一个小图片,不对,感觉图片的颜色偏红,第一感觉是R信号线跟电源短路,用示波器逐一测量,完全正常。那就是R信号线之间短路了,逐一测量,未发现短路。继续前推,是SDRAM数据线之间短路了?果然。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相关引脚,没有短路迹象。已过午夜,有点困了。

既然搞了这么久了,索性继续调吧。PCB走线全盖在芯片下,要想修,只能再次拆芯片。首先拆掉SDRAM,短路继续,看来只能冒险拆CPLD了,拆掉CPLD后短路消失,用万用表测量CPLD的相关引脚,确实短路。估计是补焊太多,IO被损坏了。更换CPLD后,上电,没反应,心有点凉,补焊,好吧,终于正常了。

时间已经接近2点了,一个晚上就这样被折腾了,真JB不值。谨以这段文字祭奠这个本该美好的夜晚!

网友:
得到经验了。

网友:
看了前面的文字,有点扫兴;但是最后几个字很让人振奋:“终于正常了。”
祝贺!不经历风雨,如何见彩虹。

网友:
看样子复杂电路样板飞线测试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调过板子的人都感同身受。
那种感觉与其说是“不经历风雨,如何见彩虹”,还不如说是“终于TM的搞定了”,成就感只是一时的,剩下的只有疲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样子复杂电路样板飞线测试还是有必要的

真的是,样板一定要飞针测试,要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