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LINK不能下载程序 哪个高手帮我看一下

楼主(2010-11-27):
我用J-LINK连接我的LPC2138开发板后就出现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这是怎么回事啊?哪位高手帮我看一下啊  然后我在J-LINK ARM 里面输入命令行 显示如下图所示 本人是新手 看不懂此图 哪位高手帮俺看看

网友:
器件选择了没有?

楼主:
又没有 高手帮我看一下啊 我的器件都选好型号了啊 换了 几个板子还是不行 难道LPC2138就这么坏了 ?

网友:
没有识别出内核,检查一下jtag电路,3.3V那个管脚接上了没有?

网友:
保证读出CPU ID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CPU ID 怎么读出啊  ? 能不能说详细点  俺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