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我仿制的M0下载器

楼主(2010-11-27):
前几天看了马老师的下载器后,自己在论坛找了一些资料,仿制了一个下载器与大家一起分享。

正面 (原文件名:1.jpg)

背面 (原文件名:2.jpg)

电路板是用双面板手工制作的。
PCB画得不怎么好看,请见谅!

楼主:
程序在新唐的ICP下载软件文件夹里的Nu_Link文件夹下的两个BIN文件。ICE_ISP.bin烧到LDROM中,NUC1xx_ICE_M0.bin烧到APROM中

楼主:
这两天试了一下离线下载功能,还可以。没有出现不正确现象。

网友:
比JLINK好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jlink不支持离线功能和造价比JLINK的便宜多了。
芯片我单买的价钱是16.5元,储存芯片是3.5元,电阻电容和自己制的板大约是10元左右。
JLINK连接M0芯片调试,我试过好像JLINK的软件不认芯片(可能是我连得不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jlink不支持离线功能和造价比jlink的便宜多了。
芯片我单买的价钱是16.5元,储存芯片是3.5元,电阻电容和自己制的板大约是10元左右。
jlink连接m0芯片调试,我试过好像jlink的软件不认芯片(可能是我连得不对吧)。

jlink是支持m0芯片调试的,离线功能用处不大;

如果不是ST-LINK支持STM8,那么ST-LINK就没有存在的意义;MO下载器存在的意义何在,还嫌自己的仿真下载器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JLINK是支持M0的芯片,可能是我连得不对吧
我是这样连得
2--VCC
7--TDO
9--TCLK
15-TRST
4--GND
但J_LINK认不出N120芯片,无法选择调试。
我想请教一下,这样可以连接的吗?还有的是MDK下应该怎样设置才可以让J_LINK(V8山寨版)识别到芯片。
至于你说的下载器应该支持多类芯片,这句话我是支持的。
况且这不是我设计的,我也只是一时兴起,找了些资料仿做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找到在什么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固件文件,请按一楼对应的文件名烧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

楼主:
上传一下我在ARM官网找到的SWD协议文件(英文的)

网友(2010-12-29):
记录一下,仿制留用,谢谢楼主

网友(2011-02-17):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2011-07-25):
不错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1-11-07):
是很强大,不过请问楼主:我没有其他的下载工具(如ST-LINK、JLINK等),那该如何把固件烧到NUC120里呢?那不如直接买一个JLINK或者ULINK了,还有必要DIYNU-LINK吗?

问得冒昧,还请LZ海涵。

网友(2012-04-09):
成本低,多用幾個就可以不用分板下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