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 GPRS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0-11-27):
各位大侠,想请教个问题,我用GTM900c与PC机进行GPRS数据通讯,GTM900c能发数据到PC机,但PC有时发送的数据GTM900c却接收不到,查看后才知道GTM900c的端口号改变了,请问我有什么方法能将GTM900c的端口号设为固定吗?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发送心跳包~~~具体时间自己测一下~~·一般60s左右吧~~

网友:
是不是说明你的模块断线  又重新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