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个运放电路输入端的两个小信号肖特基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0-11-27):
电路如下图,应该算是非常简单的运放电路。
但电路中加了两个1N60(小信号肖特基二极管)做什么作用?
这样的话电路无法分析,输入幅值为8V的正弦波时上半周信号会越过D1,运放起不到任何作用,谁能告诉我设计者的意图,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谢谢!

如果电路是正确的,那输入和输出是什么关系呢?有没有个量化关系?

运放 (原文件名:yunfang.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保护

保护那个器件,运放吗?1N60的管压降很小的,D1在正半周是导通的,那运放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保护运放,运放是有输入幅度要求的,同时超过这个幅度的话比如极端点,超过了运放VCC,那么运放很有可能会损坏了,所以加个二极管。至于是肖特基二极管,得看电路具体参数和指标了,你也可以加个普通二极管(0.7V),这样的设计还是很常见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二极管是不起作用的,因为运放是跟随方式,输入负端和正端电压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保护运放,运放是有输入幅度要求的,同时超过这个幅度的话比如极端点,超过了运放vcc,那么运放很有可能会损坏了,所以加个二极管。至于是肖特基二极管,得看电路具体参数和指标了,你也可以加个普通二极管(0.7v),这样的设计还是很常见的。

这样的话信号上半周不是就越过D1直接加在运放的负相端了吗?上图运放对正弦波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常情况下,二极管是不起作用的,因为运放是跟随方式,输入负端和正端电压一致

呵呵,早上好!
请问二极管什么时候才起作用,如果运放是跟随方式,那R3做什么用呢?

网友:
这样的话信号上半周不是就越过d1直接加在运放的负相端了吗?上图运放对正弦波起到什么作用呢?
应该不会,实际上信号输入时,二极管截止的,因为后面运放虚短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錯了吧!少一线:D2_A到D1_K  则作用同前述为限制运放+ -in 端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保护运放,运放是有输入幅度要求的,同时超过这个幅度的话比如极端点,超过了运放vcc,那么运放很有可能会损坏了,所以加个二极管。至于是肖特基二极管,得看电路具体参数和指标了,你也可以加个普通二极管(0.7v),这样的设计还是很常见的。

貌似如这位仁兄所说,谢谢了。

网友:
学习!我认为D2下面加一个电阻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滑动电阻?有什么特殊作用吗?加电阻的作用是不是当二极管导通时保护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学习!我认为d2下面加一个电阻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滑动电阻?有什么特殊作用吗?加电阻的作用是不是当二极管导通时保护二极管?

应该是微调用的

网友(2011-01-21):
偏置电压箝位二极管?

网友(2012-01-06):
好像是起保护作用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