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怎么强制把变量定义在偶地址上面呢?

楼主(2010-11-27):
如题!

网友:
可以直接定义到固定的某一个地址上(包含偶地址)。

——如果只是偶地址的话……不会

网友:
有没有编译指令?

网友:
我记得好像可以这样
#define abc *(unsigned int *)0x1000

是不是这样就把abc定义在0x1000地址了

网友:
#pragma data_alignment=2

网友:
"IAR 怎么强制把变量定义在偶地址上面呢?"

you need to read the @#%@#%@# compiler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