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42KHz,8V的正弦波采样电路,使用STM32自带的ADC执行快速采样,并把采样数据通

楼主(2010-11-27):
小弟设计的ADC采样前端调理电路,打算把8V,42KHz的正弦波调理成0-2.5V电压输入给STM32103的ADC,执行快速采样,并把数据上传给PC。
不知道该前端调理电路能否实现我的要求,对采样、运放不是太懂,请各位指正。

听了各位高手意见,对电路又做了些修改,请继续指正。
一级运放作用:隔离
二级运放作用:把8V正弦波衰减为2.5V
三级运放作用:做加法、衰减,把2.5V正弦波变换成0-2.5V范围,便于输入STM32的ADC端。

ADC 修改后 (原文件名:ADC.JPG)

DAC转换电路。
STM32 DAC输出0-2.5V,经过功率放大为8V的正弦波。各位看看电路可靠性如何,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DAC (原文件名:DAC.JPG)

网友:
先衰减,再加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衰减,再加法,

四个运放的作用:隔离,衰减,加法,衰减。

不知道先衰减,再加法有什么好处?  这个电路还能再精简吗?

网友:
4运放好奢侈

网友:
一级后加衰减第2级就能加便置吧

网友:
第二级放大增益太大了,满幅了。
衰减和加法可以在一级完成的,我最近画图不方便,你自己考虑下。

网友:
两个电阻串联,采样其中一个,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二级放大增益太大了,满幅了。
衰减和加法可以在一级完成的,我最近画图不方便,你自己考虑下。
二级是衰减,我搞错了,四级合到三级了。
运放电路没有设计过,感觉别人设计的都挺复杂的。
针对42KHz的正弦波该电路不知道能不能工作,总感觉要加些电容什么的,复杂了才有信心。

回复 网友C:
两个电阻串联,采样其中一个,呵呵
什么意思?

网友:
春风说的对,应该一级就可搞定.不用缓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春风说的对,应该一级就可搞定.不用缓冲了.

网友(2011-04-06):
电阻一般不准,2.5v基准一般绝对值也是有误差,所以R1应用33K的,免得出现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