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新手问TMS320C6000系列程序有没有保密性

楼主(2010-11-27):
不知道学不学好,要是没有保密性怎么用?

网友:
TMS320C6000和ARM9一样了,都是片外的FLASH和SDRAM,那你说程序保密不保密?

从NOR FLASH里很容易就能把程序读出来了

要加密还是从程序里面下手吧,比如用CPUID来加密,或者再加一个加密芯片,设计个独特的加密算法,让仿制者即使COPY了FLASH内容和硬件也无法使用…… 自己想吧

楼主:
谢谢 billowtust 的提示,恩看来可以加个STM32F103,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