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电源能否通过220V的交流电RC电路提供?

楼主(2010-11-27):
单片机的电源能否通过220V的市电RC电路提供?这样是否会有很多干扰?由于本人使用单片机产生PWM,输出给220V交流电驱动的MOS管开关,请大家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应该准确的说单片机电源是又一个隔离变压器提供,单片机的地应该怎样连220V交流电供电的MOS管那一块的硬件地?

网友:
交流电驱动的MOS管开关?上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这样的mos管?我要买

网友:
交流电机还有用mos的?不是可控硅?

楼主:
回复大家,我的原理图如下:

网友(2013-07-03):
我也有个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供电模式在价格低的小家电里多了

网友:
可以考虑,降压电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