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值计算

楼主(2010-11-27):
一根康铜丝,直径0.8mm,长16mm,高3.5mm,康铜丝正下方PCB有一段1.4mm粗的线与康铜丝构成一个线圈
网上计算圆形的绕线电感公式有,矩形的比较少,有经验公式嘛?
用在超再生电路里面,与一个电容,lc选频。

楼主:
我估计在10nh左右,不是很确定

面积换成圆形的,在用圆形公式算,差不多吧?

网友(2012-07-24):
引用 楼主:
我估计在10nh左右,不是很确定

面积换成圆形的,在用圆形公式算,差不多吧? ...

美女,这问题太没一般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