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6段LED内控护栏管》?朋友安装出去的一批,处出现不同步的情况,很焦急了,替他上来

楼主(2010-11-27):
灯管是220v交流电源的,打开几分钟后就不同步了!

谁了解《6段LED内控护栏管》?朋友安装出去的一批,处出现不同步的情况,很焦急了,替他上来求救!

网友:
买管子没有售后?

这个内控管是只有220电源线,还是再有一条信号线的?

网友:
护栏管没有交流同步功能;或者交流电源不是同一个回路。

网友:
应该不是交流电不同回路,要不应该是上电就不同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管子没有售后?
这个内控管是只有220电源线,还是再有一条信号线的?

多谢诸位!

这种护栏管只有220v电源线,没有其他互联线路,我这位朋友通过另外一个经销买的,发生问题后,让发回去几十条换,结果又给发了回来,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交流电不同回路,要不应该是上电就不同步了

我的天,他很可能把护栏管分相供电了!

楼主:
打电话详细问了一下,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内控护栏管是6段的,只有220v电源线的那种,没有其他接线。
2、电源是接在同一相上。
3、这批护栏管正常同步工作了接近6个月开始陆续出现不同步的情况。

恳求各位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完了,中山货,极有可能是内部的元件烧了,同步信号检测不到,需要返修了。

全国很多地区安装中山的LED护栏管都是这样,而且产品应该只保修3个月甚至更少,半年要坏了的话,只有换一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

电话问他,说在同一相上,现在陆续出现一些不同步的管子,换新的就好了,换了30多条了!

网友:
全部用正品元件做的内控护栏管得接近百元,中山只卖40,能好哪去,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部用正品元件做的内控护栏管得接近百元,中山只卖40,能好哪去,换吧~

都亮,就是不同步,应该不是大毛病吧,估计是哪个部件坏了?不行就修,工作量挺大的;

我朋友给他客户承诺保修1年。。。。

楼主:
这种护栏管,是不是靠检测交流电的正弦波信号来同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你可以拆开维修,为了省成本肯定没有做交流采样隔离电路的;估计是采样用的限流电阻烧了(为了省成本电阻功率可能都没给够,而且长期工作发热烧掉了)。

另外,如果产品在户外的,你修好了还要考虑把防水胶打回去,不然一场大雨你又白忙了。

楼主:
多谢 sonna 瑞堡光电 的支持!

有机会到青岛来请你喝酒!

明天找朋友的护栏管拆开看看,能修好最好修好,朋友这几天很上火了,尽量帮他解决一下

楼主:
回来汇报一下:

这种护栏管的控制电路电源是通过  0.15uf/400v电容并联470k/0.25W点组降压,桥式整流,4.7uf/400V电解电容滤波,然后经过3.3k/2w电阻降压,1N4733A稳压管稳压(100uf),得到5v电源的;

出现不同步现象的护栏管,5v电压只有3点几伏,上述与电源有关部件都检查过,看来是负载电流偏大引起的;

从一条新护栏管中拆了一块主控芯片换上,故障依旧(5v电压过低),而从电路上看,5v的唯一的负载就是这块14脚的芯片。

正找毛病。。。

网友:
看看那个3.3k/2w电阻,阻值有没有变化,如果是电阻,换个5W的,后面最好是换个78L05做稳压,这样下次应该不会出现同样的故障了

网友:
不懂护栏管,但试试直接更换IN4733A稳压管.以前见过用这阻容降压电路的稳压二极管性能不良.使输出电压不正常.有时甚至一开机就把电路的芯片挂掉.

楼主:
拆开护栏管,发现5v供电电源通路上的3.3k/2W的降压电阻,有的是6k的!
经过仔细实验,确定这种护栏管在交流电压低于210v时容易产生不同步现象!

多谢各位帮忙,公布个暂时的结论,如果以后有朋友遇到,可以参考:

【1】这批护栏管中,有一部分里面的电阻居然用错了(不知厂家出于何种原因),造成对交流电压要求较高(低于210v出问题);
【2】因为冬天来临开始大量使用空调,可能导致220v线路电压不足(猜的,今晚我朋友去现场测量后再回来说明)。

楼主:
解决办法(2个):
【1】挨个换电阻(会累死人的);
【2】加个大功率稳压器。

网友:
呵呵,不管怎么说,我算是猜对了电阻阻值过大;

两种电阻可能是设计的人员水平有问题,做实验也不一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管怎么说,我算是猜对了电阻阻值过大;
两种电阻可能是设计的人员水平有问题,做实验也不一定

一言中的,呵呵,果然是行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帮到解决问题就好,这样的护栏管我也没有设计过,我们都是做比较好的,买价都要几百的灯具。

网友(2012-06-27):
你们是那家,主要做什么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