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贴:用STM32的ADC,DAC功能完成8V,42KHz,800mA的正弦波的硬件电路设计,上载AD6原理

楼主(2010-11-27):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1889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inchenlib&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1878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inchenlib&bbs_id=9999
感觉上面开的两贴不够详细,就另开了新帖,春风大哥可以把以上两个帖子删了。谢谢!
--------------------------------------------------------------------------------------------------------------------------

此电路分为AD和DA两个部分:
我是这样想的,用STM32的DA控制输出正弦波,经过功率放大为8V,800mA,42KHz的正弦波。
同时用STM32的AD对该正弦波进行连续快速采样,并把采样结果通过STM32的USB上传给PC。
基本算是一个小型的数据采集系统了。

--------------------------------------------------------------------------------------------------------------------------

AD部分:
一级运放作用:隔离
二级运放作用:把8V正弦波衰减为2.5V
三级运放作用:做加法、衰减,把2.5V正弦波变换成0-2.5V范围,便于输入STM32的ADC端进行转换。

ADC (原文件名:ADC.JPG)

DA部分:
一级运放作用:把STM32DA输出的42KHz,0-2.5V正弦波放大为-5V-0V的正弦波。
二级运放作用:衰减、加法电路,把-5V-0V正弦波转换为-2.5V-2.5V的正弦波。
三级运放作用:放大,把-2.5V-2.5V的正弦波变换为-8V-+8V的正弦波。
四级运放作用:跟随。
推挽电路作用:功率放大。

DAC (原文件名:DAC.JPG)
--------------------------------------------------------------------------------------------------------------------------

上载AD6原理图:
--------------------------------------------------------------------------------------------------------------------------

小弟不才,硬件电路设计水平很是一般,各位朋友看看该电路能不能实现我需要的功能,请拍砖指正。
希望各位朋友能给出具体的意见或改正的建议,小弟就在这抛砖引玉了,谢谢!

楼主:
沙发这东东要自己坐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1、据我的经验stm32的dac产生10kHz正弦波可以,再高恐怕,不知道楼主的失真度要求多少?

2、dac的带负载能力很弱,如果打开运放的话,还有大概2mv死区。因此,dac产生正弦波不好做到上下对称。建议2个dac可以把偏置电

压去掉。

3、还有dac输出最好加进滤波器,比如salley-key。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据我的经验stm32的dac产生10khz正弦波可以,再高恐怕,不知道楼主的失真度要求多少?
2、dac的带负载能力很弱,如果打开运放的话,还有大概2mv死区。因此,dac产生正弦波不好做到上下对称。建议2个dac可以把偏置电
压去掉。
3、还有dac输出最好加进滤波器,比如salley-key。

失真要小于0.5%。这么说,要外挂专用的DA芯片了。
STM32的DA真的就这么弱吗?

网友:
谁知道STM32的DA转换速率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谁知道stm32的da转换速率是多少?

应该是可以通过编程设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支持

网友:
如果要产生很高频率的波形,可以使用电阻模拟DAC来产生波形,优点是速度超快,R-2R结构,256个点一个周期,波形还是很漂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要产生很高频率的波形,可以使用电阻模拟dac来产生波形,优点是速度超快,r-2r结构,256个点一个周期,波形还是很漂亮的。

用电阻模拟DAC产生波形?春风大哥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这样跟STM32的DAC还有关系吗?能不能给我介绍点资料啊?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如果要产生很高频率的波形,可以使用电阻模拟dac来产生波形,优点是速度超快,r-2r结构,256个点一个周期,波形还是很漂亮的。
用电阻模拟dac产生波形?春风大哥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这样跟stm32的dac还有关系吗?能不能给我介绍点资料啊?万分感谢!

内部的DA速度受限,产生波形不超过10KHz,外部搭建DAC速度和IO操作同步,R-2R电路在网上自己找下吧,我不方便画图。

网友:
第一级是隔离?运放还能隔离?
衰减要用运放?有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如果要产生很高频率的波形,可以使用电阻模拟dac来产生波形,优点是速度超快,r-2r结构,256个点一个周期,波形还是很漂亮的。
用电阻模拟dac产生波形?春风大哥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这样跟stm32的dac还有关系吗?能不能给我介绍点资料啊?万分感谢!
内部的da速度受限,产生波形不超过10khz,外部搭建dac速度和io操作同步,r-2r电路在网上自己找下吧,我不方便画图。

谢谢春风兄!

看来只有外部搭建DAC了,过去就是用DAC0800做DA变换,本以为STM32的DA功能很强大,看来很一般呀。

回复 网友F:
第一级是隔离?运放还能隔离?
衰减要用运放?有意思

兄弟不要说风凉话,有问题指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新来的,可以产生一个峰值为700mv的正弦波吗?这个电压值怎么控制?回复【13楼】xinchenlib

网友(2011-01-07):
速度慢,而且精度有偏差。

网友(2011-05-03):
DAC只能到10K正弦波好像真的有点小了,听春风大哥的意见,翻数电书出来搭个电阻模拟DAC试试玩玩。

网友(2011-07-10):
其实我更关心楼主的是怎么用stm32产生正弦波的....求教dac程序

网友(2011-10-28):
DAC输出正弦波或者其他波形(非方波),需要有好多个点组成波形的一个周期,就像ADC精确采集波形时需要采集多个点,最少要达到信号周期的2倍才可以

网友(2012-04-18):
正在关注这个问题  谢谢楼主

网友:
DAC最高频率只能输出10KHZ?

网友G:
还是R2R好使,我也正在尝试用STM32+DMA+R2R+滤波产出正弦波, 目前可以上到1M频率,波形蛮漂亮的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2012-05-29):
还可以啊

网友:
论坛中很多网友说STM32的DA输出最高频率是10K,查手册也没看到相关数据,楼主说输出42KHz实际测量了吗?

网友(2012-12-22):
引用 网友G:
还是R2R好使,我也正在尝试用STM32+DMA+R2R+滤波产出正弦波, 目前可以上到1M频率,波形蛮漂亮的 ...

是否有空上个R2R的图?另外这个电路精度和速度怎么样?给个参考!

网友:
stm32f103re 72mhz 的情况下做出了 47.23KHz 的正弦波,    无杂散动态范围(SFDR)约为50dBc.

网友:
认真看了,我觉得楼主比我猛n多

网友(2013-04-28):
求STM32+DMA+R2R+滤波器的原理图和程序,有人可以给一下吗

网友(2014-10-15):
DA ADy一直没有弄懂

网友(2016-09-14):
512个点是8.8khz,256是17khz 128是35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