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算下,热电偶测温,CC1101无线传输,用2K Flash的单片机够吗??

楼主(2010-11-27):
C写!,打算用2012

网友:
回复 楼主:
--------------------------------------------------------------------

LZ自己写一下代码,编译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热电偶没有用过.

CC1101有个256字节的MCU 就可以了.

网友:
够了 功能简单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了程序后当然知道行不行,但是现在要先确认方案,然后做板,,,要是万一不行,换都没没换,MSP430 14脚的最大也就2K

网友(2011-09-20):
怎么没东西的

网友:
那我建议你用430afe系列,afe253也就是10元左右,含税。
16k程序,512的内存,16位ad *3,足够自由发挥和以后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