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的PCB天线如何设计?用作CC1101芯片的发射天线,PCB的体积不能太大,只有25mm*25mm

楼主(2010-11-27):
433MHz的PCB天线如何设计?用作CC1101芯片的发射天线,PCB的体积不能太大,只有25mm*25mm左右的空间,
之前用弹簧天线,有人说不专业,要我换PCB天线……
前些日子用了搪瓷天线,结果距离太近,效果不如弹簧天线,只有不到20米……

网友:
足够足够,可以用弹簧天线.你找不到合适的方案,可以联系我.

网友:
不至于把,LZ可以考虑用台湾的PCB天线,一般来说100K的能穿七八十米,LZ的匹配估计没有做好

网友:
mark,这个专业,PCB天线设计很难的,听课中

网友:
用台湾的PCB天线....
用弹簧天线是完全可以的.谁说的不专业,太有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至于把,lz可以考虑用台湾的pcb天线,一般来说100k的能穿七八十米,lz的匹配估计没有做好

能否讲详细点?去哪里找台湾的PCB天线?

网友:
用PCB天线,你的尺寸根本就行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pcb天线,你的尺寸根本就行不通.

那你觉得我改怎么办?弹簧天线怎么放置才行?我以前测试弹簧天线再空旷地方可以到50米,也不是很远。
主要是我的电路板总共尺寸只有26mm*50mm,还要放置2个2032电池,一个TQFP100的芯片,5个按键,2个8脚拨码开关,1个2402,1个CC1100……
都快晕了。。。。

网友:
我一个项目.

尺寸长26,宽24,高10mm,放置电池,CC1101,还有125K的定位天线,设计需要工作至少半年...

弹簧天线稳定通讯距离在40米,没有问题.

如果说可以传数据,对速度不高的话,100米以上也是可以的.只是有误码,需要错误重发的机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的弹簧天线如何设计的?弹簧天线的尺寸多大?

网友:
有现货.你去市场上找找.

我告诉你.长度是21个mm 共计25圈左右.切记别要短的或者圈数不足的,这样的天线,通过实际测量,通信距离差点.

材质是铜的.

网友:
PCB antenna design just for refer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先下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不就是以前在论坛里面开源PLC的,久仰久仰,非常敬佩,貌似你们也是做无线定位的回复【楼主位】jmpxwh  淡定淡定

回复 网友A:
不至于把,lz可以考虑用台湾的pcb天线,一般来说100k的能穿七八十米,lz的匹配估计没有做好

能否讲详细点?去哪里找台湾的PCB天线?

你查AN1603‐433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搪瓷天线就是这个AN1603‐433,我买了10个,8元/个,只是增益不高,距离不远啊。

楼主:
那可能是我匹配没做好,我再打样一个板子试试。多谢大家了,我这些天也下载了点天线相关的资料,一并传到楼主位吧。

网友:
你的元件,按照参考设计给的买,不难买,而且价格还可以。
有条件的话测测你的输出功率。

网友:
哪位大哥说433Mhz pcb比弹簧专业的?说句难听的基本常识都没有。

网友:
帮人设计若干款433M PCB天线的人路过
用于煤气抄表,出钱的老板说“壳子外面露出天线太丑了,一点都不专业”,没辙,只能做在PCB上。这年头,谁出钱谁就是老大啊,哈哈

网友:
楼主可以找找nRF401的参考设计,那个天线就是PCB环天线,但是效果绝对比市面上的螺旋天线好

网友D:
我正在实验 434M pcb天线

网友:
yuhang,有家公司出的pcb天线就是这种螺旋天线的变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否说说效果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否发一个pcb天线的截图上来参考一下啊?

回复 网友D:

你的天线打样了吗?效果怎么样?我在网上也找到一个与你的类似的pcb天线,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jmpxwh 淡定淡定
-----------------
陶瓷天线 35米左右.我还是在笔直的走廊里面测试的.

【14楼】 lou0908
-----------------
您好,开源PLC是我的一个爱好,业余时间为大家做点事.应该的.

只是这个爱好与我的实际发展方向不一致,但是我依然会利用一些时间研究一下.

最近这段时间比较忙.了解我的网友,有一些已经成为生活中的朋友,大家有目共睹.抽空我会依然继续开源PLC.只是,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时间.还望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个项目.
尺寸长26,宽24,高10mm,放置电池,cc1101,还有125k的定位天线,设计需要工作至少半年...
125K定位天线是什么天线?ID卡的线圈?这个你距离做到多少啊,我也用433M在做项目,也被天线和距离困惑着

网友:
125K定位 是个神奇的东西……

网友:
弹簧天线不专业 呵呵 能做好了也不容易。。。。。。以前给别人调整过一个弹簧天线,也是433的 片子是nrf433 吧,通讯距离可以到将近1公里 开始拿着测跑的太远 改开车测试了。天线长度也就5cm上下吧,可惜的是 他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天线最佳时 干扰他的电路部分工作就不正常了,只有把天下模块拿出他的壳子 离pcb 圆点才行,没办法把天线性能调整的差点 可以放到壳子了,距离和系统做一个取舍。

网友(2011-01-26):
台湾的PCB天线???弹簧的天线成本还低呀,楼上的PCB弹簧天线效果如何?

网友:
这资料是从TI的官站上找的,有GEBER文件。可以直接COPY。  ourdev_613714GOAADT.zip(文件大小:9.45M) (原文件名:TI 天线选择.zip)

PDF 的26页 (原文件名:TIAN.gif)

这资料是从TI的官站上找的,有GEBER文件。可以直接COPY。

看到图中红色字: 我再线 169M的那个使用了两个空心螺旋线圈,主要是因为空间的问题吧,既然这样,那是否可以将长度再缩小一倍,配合电容,使频率谐振在433M左右,阻抗匹配在50欧。通过对比,我觉得应该可以。这样就能控制在2。5X2。5MM的空间内。
再者我想,其实空间不一定就那么小:你可以综合考虑,在板子的边缘布置PCB天线,而不是单纯使用这2。5*2。5M的空间。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1-06-06):
433 PCB天线很长吧

网友(2011-07-12):
自己绕制这个弹簧天线需要注意点什么?

网友:
自己也想做个模块试试,学习中!

网友:
MARK  ,天线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麻烦问下,使用433弹簧天线时,需要注意什么?如何测量?对板级尺寸有何要求?需要净空区否?我买的四五种433弹簧天线,在单板测量时,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扫描,几乎都没有谐振点。。。是我测试方法不对,还是433弹簧天线使用要求比较高?并且使用时如何挑选433弹簧天线,谢谢大家的回复与建议。

网友(2011-08-19):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麻烦问下,使用433弹簧天线时,需要注意什么?如何测量?对板级尺寸有何要求?需要净空区否?我买的四五种433弹簧天线,在单板测量时,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扫描,几乎都没有谐振点。。。是我测试方法不对,还是433弹簧天线使用要求比较高?并且使用时如何挑选433弹簧天线,谢谢大家的回复与建议。

你要买专业做天线人家的,网上有不少都是按照尺寸外形仿的,能用也是能用,我前阵子想自己绕弹簧天线,也是先买了好几家的用扫频仪测,好多家都测不出那个频点,只有一家测出来是450多M,驻波不到2,后来我根据算出来的方法自己绕的也测不出,但实际用下来还行,可惜没没你说的矢网测试,专业做天线的厂家除了矢量网络分析仪,还有吸波暗室,平时自己测试的话外界环境因素对测试结果影响挺大的~

网友(2011-11-09):
UTC1212最新一代无线模块 低功耗、远距离

UTC1212模块是高度集成超低功耗半双工微功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片上集成嵌入低功耗STM8,采用最新一代高性能射频芯片SX1212。其中SX1212创新的采用高效的循环交织纠检错编码,使抗干扰和灵敏度都大大提高,模块提供了多个频道的选择,可在线修改串口速率,发射功率,射频速率等各种参数,二次开发简单方便,当然也可以通过MCU来设置常规参数,模块电压范围为2.1-3.6V,适合电池供电,和手持设备应用开发,在接收状态仅仅消耗5.5mA,有四种工作模式。在1SEC周期轮询唤醒省电模式(Polling mode)下,接收仅仅消耗不到20uA,理论上一节3.6V/3.6A时的锂亚电池可工作10年以上
基本工作原理:
模块平时处于接收状态,一旦收到数据,就把收到的数据通过UART输出,这时你可以用单片机来个中断接收函数啊,把数据读取存储,
发送数据的时候把要发的数据通过UART送给1212模块,他就自动发送,发送完毕,自动切换到接收模式
功能特点

     (1) 3.3V电压下,最大有效发射功率10dbm(约合10mw);
     (2) 工作频率390-470MHz可设置,适合多节点的跳频通信;
     (3) UART/TTL串行接口(只需连接TXD RXD GND VCC就收发通信)支持
     (4)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bps波特率;
     (5) 低功耗,休眠状态仅为1.5uA,可满足低功耗设备的要求;
     (6) 通信速率、发射功率可软件设置(免费提供上位机配置软件);
     (7) FSK调制,采用高效纠错编码,抗干扰能力强,接收灵敏度高;
     (8) 数据缓冲,支持一次收发数据包长达高达256字节;
     (9) 模块采用DIP-2.54mm间距接口,即插即用,便于嵌入式应用;
配我们公司的8.5cm(2.5dbi增益)棒状天线,实测500米以内稳定传输,700米仍有信号,如配更高增益(一般5dbi以上,但体积大)天线可达1000米以上,而普通NRF905、CC1101的通信距离在200米左右,而且接收电流都在20mA 左右!

短距离无线通信简介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5NTg4ODk2.html
UTC1212无线模块功能简介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5NTcyMzcy.html
UTC1212无线模块通信演示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5NjQyNjQ4.html
UTC1212参数设置演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5NjEyMDI4.html

网购连接:
上位机(电脑)配套无线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399851548
下位机(MCU) 配套无线模块:
STM8+SX1212+5.2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8806322
STM8+SX1212+8.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08914830
STM8+SX1212+2.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9297932
参数设置及测试功能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45545256
行业应用
     物流跟踪、仓库巡检、电子标签等
     替代232、485进行无线数据通信
     工业仪器仪表无线数据采集和控制
     AMR(水、电、煤气)三表自动抄表
     住宅与建筑物(智能家居)控制
     机器人控制、电子消费类产品无线遥控
     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无线传感器网络

网友G(2011-12-26):
回复 网友H:
哪位大哥说433mhz pcb比弹簧专业的?说句难听的基本常识都没有。

你说人家没常识,我觉得你老兄才是没常识

PCB天线即使效果差,但是无需安装,成本低廉,一致性好,而且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这些都是产品设计上最需要的特点,是最专业的设计

为什么2.4G的无线通讯越来越火?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天线(别说我不知道带宽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已经有人研究出内置在芯片里面的天线,工作在5G以上的频段

网友:
回复 网友I:

说个不out的??

网友(2012-02-01):
顶64楼!

有没有朋友用CC1101+PCB天线的成功例子,非常感谢!

网友:
台湾的PCB天线?还利比亚的PCB天线呢。啥叫PCB天线啊!

网友:
好高深的内容,mark学习

网友J:
只说一点,天线必须与波长成比例,你看到的,低频天线很大,而微波天线较小,你可以算一下你所用频率的波长,如果你的天线尺寸与波长可以比拟,那这个天线是可以用的,否则无法发射,或者距离很小,正常。

波长=光速/频率,而天线要和  波长/4能够比拟。

网友(2012-08-15):
学习了    PCB天线

网友:
好久没有mark了,,,正在用cc1110,,,弹簧天线

网友(2012-09-17):
433天线强帖

网友:
MARK下,以后会用到这部分

网友:
mark下,说不定以后就用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说一点,天线必须与波长成比例,你看到的,低频天线很大,而微波天线较小,你可以算一下你所用频率的波长 ...

0454  能详细分析下天线的设计或者天线的使用吗?

网友(2013-05-17):
学习 正有一个项目的板子是小体积的 AN1603 放不下

网友(2013-06-16):
也没个HAM玩家出来念叨念叨

网友:
sx1212,还是贵了点儿

网友:
我有个板子,433M.不会做PCB天线,用铜线自制了一个,通信距离50米。
我在直径3毫米的钻头上绕了3-5圈。
我估计少了。
下次试试,在直径8毫米的钻头上绕7—8圈

网友(2013-12-03):
我也正在调试PCB天线

网友(2014-02-14):
太好了,正好在找 315、433 方面的天线资料,门外汉搞这个简直就蛮干啊!

网友K:
CC1101方案

这种是弹簧的

网友:
买了个433M的遥控器,带两个天线,一个是6~7cm的,一个是大概20cm的。
6~7cm应该是弹簧天线了,大概20cm的天线叫什么天线?
是不是6~7cm的放在遥控器上,20cm的放在接收机上?

网友(2014-09-26):
买几个成品参考下?

网友:
mark,最近也在纠结PCB天线的问题

网友L(2014-10-30):
引用 网友K:
CC1101方案

这种是弹簧的

这个模块那里买的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这个模块那里买的啊?

公司里面的 不是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公司里面的 不是买的

你们公司这个模块卖吗?

网友:
433MHz的PCB天线如何设计 通讯类

网友:
不对外销售  都是产品上使用的

网友:
我淘宝上买的50Ω的弹簧天线,CC1101,433M,最远距离100米。

网友M:
发射距离短没匹配是注意原因,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或vnwa测试就一目了然。
有这样一个例子:
     一片433mhz 的PCB板天线,画板前没仿真,基本上随意画的,测试发射距离只有10米左右,用vnwa测试反射波全在1GHz以上,在433MHz基本上看不见发射波和驻波信号,用vnwa导出数据进行匹配,距离达到100多米。
射频传输主要在于匹配。

网友(2015-03-30):
前面109楼全部看了,长知识了,最近也在弄这儿,借帖子问一下:
433M,单面板,天线画在PCB板上,直角拐角或圆弧拐角,哪种比较好。

网友(2015-05-23):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实验 434M pcb天线

这种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5-10-18):
有谁做过性能不错的方案吗?

网友:
参考一下,PCB天线,是不是可以考虑先软件仿真一下!

网友(2016-09-13):
433M的天线比较长  一般情况下建议使用弹簧天线  PCB的话你这个板面积不好画  弹簧天线记得放置的时候镜空

网友(2018-12-24):
不错  学了很多天线的知识

网友:
是学习很多天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发射距离短没匹配是注意原因,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或vnwa测试就一目了然。
有这样一个例子:
     一片433mhz  ...

匹配是一方面,天线的好坏影响也是很大的。简单的天线长度满足1/4波长,433MHz的1/4波长大概要十几cm。

网友:
使用弹簧天线比较容易实现,PCB天线要有足够的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哪位大哥说433mhz pcb比弹簧专业的?说句难听的基本常识都没有。
-------------------- ...

就是妥协,在433MHz频段,PCB的尺寸比较难做小,2.4GHz天线的尺寸可以做的比较小,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将它集成在PCB上面。但是2.4GHz想集成到IC内就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