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TMEGA48 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10-11-27):
因为一个实验程序是用ATMEGA16来写的,后来转到ATMEGA48上准备洗PCB  结果有问题,找了好久原来是ATMEGA48  的看门狗没驯好,我的初始化是这样的,但是老有问题,

//watchdog initialization
void watchdog_initial(void)
   {
    MCUSR=0x00;
    WDTCSR=0x00;
    WDTCSR=(1<<WDCE)|(1<<WDE);
    WDTCSR=0x0f;
   }

不知道那里有问题??

楼主:
实在没辙嘛

楼主:
ATMEGA48的看门狗只能调用  TMD  的‘WDT。H’ 头文件来用了,照着datasheet来写还真不行,无语,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恶心的东东

楼主:
  这个东东  是什么玩意嘛!!!!!!!不能这么忽悠人嘛 (原文件名:2.jpg)

网友(2011-11-23):
3楼的可用啊,看完之后

//看门狗初始化
void watchdog_init(void)
{
WDR();//喂狗
WDTCSR |= (1<<WDCE) | (1<<WDE);//置位WDCE后,方可更改WDP
WDTCSR = 0x0F;//使能看门狗
}

这样就搞定了      定时时间可以改回复【2楼】kuzhuu

网友:
手册上却是不行,我贴一段代码
//Watchdog initialize
// prescale: 1024K
void watchdog_init(void)
{
WDR (); //this prevents a timeout on enabling
WDTCSR = (1<<WDCE) | (1<<WDE);/* 30-Oct-2006 Umesh*/
WDTCSR = 0x29; //WATCHDOG ENABLED - dont forget to issue WDRs
}

void WDT_Prescaler_Change(void)
{
    //CLI();
    WDR();
    /* Start timed equence */
    WDTCSR = (1<<WDCE) | (1<<WDE);
    /* Set new prescaler(time-out) value = 2K cycles (16ms) */
    WDTCSR = (1<<WDE);// | (1<<WDP2) | (1<<WDP0);
           //SEI();
        m_Tick=0;
}

void WDT_off(void)
{
    //CLI();
    WDR();
    /* Clear WDRF in MCUSR */
    MCUSR &= ~(1<<WDRF);
    /* Write logical one to WDCE and WDE */
    /* Keep old prescaler setting to prevent unintentional time-out */
    WDTCSR = (1<<WDCE) | (1<<WDE);
    /* Turn off WDT */
    WDTCSR = 0x00;
    //SEI();
}
先 WDT_off,然后在初始化

网友(2014-02-21):
刚好用到mega48的看门狗,直接拿来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