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造普通CPU风扇为4针PWM风扇

楼主(2010-11-28):
买到了假盒装AMD  CPU ,风扇是假的4针。

根本不支持PWM调速,转速3600转。。很吵

能不能简单改造实现PWM功能,具体电路要怎么样。

有看到个用 KIS-3R33S同步整流DC-DC模块 做的,用最简单的晶闸管/三极管 电路代替行不行?

===========================转载昏割线==============================

线的CPU风扇都支持自动调速,但是现在能买到的好风扇三线的比四线的资源广泛。做这个PWM风扇调速器就是把PWM信号的占空比变化转化成电压变化驱动直流风扇。实现这个功能网上能找到一个产品叫PCW PWM-FC1,但是那个是用线性稳压,发热很厉害,而且风扇调得越慢它发热越厉害。而且不能设定风扇的最低转速,主板smartFan设置成自动时遇到某些启动电压比较高的风扇可能会停转。
调速器的主芯片用的是目前网上很热门的KIS-3R33S同步整流DC-DC模块,基于MP2307DN,号称效率能达到90%的拆机YLJ。最大的优点是便宜,最大输出电流3A。这玩艺默认是5V输入,3.3V输出,要做成可调需要进行一些改装,拆掉原模块上的一些零件。

借用网上改造这个模块的一个图。我用的时候把那个103也拆掉了,因为手头的可调只有200K的,在这里用太大了,因此拆掉103外接16.5k,其实就是两个33k并联,这样整个电路里电阻就只有33K一种规格 。

电路图。200K的那个可调可以在PWM起作用的时候用来设定风扇的最低转速。当没有PWM输入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手动调速器,可以靠这个可调来调节输出电压。两个三极管是随手找来的C1815.

洞洞板威武。4Pin的PWM风扇插头只有测速线和PWM信号线是接到主板的CPU风扇插座,电源线和地线直接接到电源大4D的12V上。这样我就可以把机箱风扇也挂到这个调速器上。

上机,CPU风扇和三个机箱风扇统统挂在这个调速器上,基本上,只要你不去用那些几个A电流的超级暴力扇,那些零点几A的扇子基本上全机箱的扇子都挂上去也没问题。目前我的系统上连CPU风扇一共挂了4个扇子,一个9225,三个12025,总标称电流大概1A不到一点。这样,平时大家一起温柔 ,CPU发热厉害的时候就连风道扇一起雄起。 ,而且,调速器本身完全不热。。。。

其实我也想把走线搞得有点情调的说,还在我的老箱子上开洞走背线,可惜风扇的几根飞线一拉,所有的努力都灰飞烟灭。。。。。。。

效果.CPU和机箱风扇同步,大家一起雄起,一起雌伏........

楼主:
看了看还是不用折腾了吧,搞这垃圾假盒装风扇也没什么前途

淘宝上随便找个18元的,支持调速就行,效果应该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