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在vc++对话框中动态生成 表格(如图)

楼主(2010-11-28):
求教 如何在vc++对话框中动态生成 表格(如图)

网友:
  用RichEdit,表格你可先用Word做一个RTF文件做为模板,然后把你要填充的地方放上特定字符,需要用时,进行字符替换,把内容换成你想要的,然后显示打印就看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