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程序中的一个问题,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2010-11-28):
我用Quartus编译下面的程序的时候,出现下列错误:
Warning: Output pins are stuck at VCC or GND
        Warning (13410): Pin "beep_en"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motor_en"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motor_dir"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seg[7]" is stuck at VCC
这里面最后一个我倒是明白,因为本来就一直是高电平,但是前三个为什么一直是低电平呢?我明明在程序中有赋值的啊?
请教一下  谢谢啊  十万火急呢!哎~
module LCD_test(mode,clk,beep_en,motor_en,motor_dir,dig,seg);
input [1:0]mode;
input clk;

output beep_en,motor_en,motor_dir;
output [7:0]dig,seg;

reg beep_en;
reg motor_en,motor_dir;

reg [7:0]dig_r,seg_r;
reg [3:0]disp_dat;

assign dig = dig_r;                                                        //输出数码管选择
assign seg = seg_r;                                                        //输出数码管译码结果

reg[24:0]count;                                                                //定义计数寄存器
reg sec;                                                                     //定义标志位
//秒信号产生部分
always @(posedge clk)                                           //定义clock上升沿触发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if(count == 25'd24000000)                                //0.5S到了吗?
        begin
                count = 25'd0;                                                //计数器清零
                sec = ~sec;                                                        //置位秒标志
        end
end
reg[23:0]hour;                                                                //定义现在时刻寄存器
//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部分
always @(posedge clk)                                           //count[17:15]大约1ms改变一次
begin
        case(count[17:15])                                                //选择扫描显示数据
                3'd0:disp_dat = hour[3:0];                        //秒个位
                3'd1:disp_dat = hour[7:4];                        //秒十位
                3'd2:disp_dat = 4'ha;                                //显示"-"
                3'd3:disp_dat = hour[11:8];                        //分个位
                3'd4:disp_dat = hour[15:12];                //分十位
                3'd5:disp_dat = 4'ha;                                //显示"-"
                3'd6:disp_dat = hour[19:16];                //时个位
                3'd7:disp_dat = hour[23:20];                //时十位
        endcase
        case(count[17:15])                                                //选择数码管显示位
                3'd0:dig_r = 8'b11111110;                        //选择第一个数码管显示
                3'd1:dig_r = 8'b11111101;                        //选择第二个数码管显示
                3'd2:dig_r = 8'b11111011;                        //选择第三个数码管显示
                3'd3:dig_r = 8'b11110111;                        //选择第四个数码管显示
                3'd4:dig_r = 8'b11101111;                        //选择第五个数码管显示
                3'd5:dig_r = 8'b11011111;                        //选择第六个数码管显示
                3'd6:dig_r = 8'b10111111;                        //选择第七个数码管显示
                3'd7:dig_r = 8'b01111111;                        //选择第八个数码管显示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ase(disp_dat)
                4'h0:seg_r = 8'hc0;                                        //显示0
                4'h1:seg_r = 8'hf9;                                        //显示1
                4'h2:seg_r = 8'ha4;                                        //显示2
                4'h3:seg_r = 8'hb0;                                        //显示3
                4'h4:seg_r = 8'h99;                                        //显示4
                4'h5:seg_r = 8'h92;                                        //显示5
                4'h6:seg_r = 8'h82;                                        //显示6
                4'h7:seg_r = 8'hf8;                                        //显示7
                4'h8:seg_r = 8'h80;                                        //显示8
                4'h9:seg_r = 8'h90;                                        //显示9
                4'ha:seg_r = 8'hbf;                                        //显示-
                default:seg_r = 8'hff;                                //不显示
        endcase

end

reg time_en;
reg [1:0]buffer;    //duqumoshi
always @(posedge sec )
begin
        if(time_en)
                hour<=24'd0;
        else
        begin
                buffer=mode;
                case(buffer)
                2'b01:
                begin                                                                 //模式1
                        if(hour[7:4] == 4'h6)            //1 minute
                                begin
                                        hour=24'd0;
                                        beep_en=1'b1;
                                        motor_en=1'b1;
                                        time_en=1'b1;
                                end
                        else
                        begin
                                beep_en=1'b0;
                                motor_en=1'b0;
                                time_en=1'b0;
                                hour[3:0] = hour[3:0] + 1'b1;                //秒加1
                                if(hour[3:0] == 4'ha)
                                begin
                                        hour[3:0] = 4'h0;
                                        hour[7:4] = hour[7:4] + 1'b1;        //秒的十位加一
                                        motor_dir =~motor_dir;         //电机反转

                                end
                        end
                end

                2'b10:                                //模式2
                begin
                        if(hour[11:8] == 4'h2)   //2 minute
                                begin
                                        hour=24'd0;
                                        beep_en=1'b1;
                                        motor_en=1'b1;
                                        time_en=1'b1;
                                end
                        else
                                begin
                                        beep_en=1'b0;
                                        motor_en=1'b0;
                                        time_en=1'b0;
                                        hour[3:0] = hour[3:0] + 1'b1;                //秒加1
                                        if(hour[3:0] == 4'ha)
                                        begin
                                                hour[3:0] = 4'h0;
                                                hour[7:4] = hour[7:4] + 1'b1;        //秒的十位加一
                                                motor_dir =~motor_dir;         //电机反转
                                                if(hour[7:4] == 4'h6)
                                                begin
                                                        hour[7:4] = 4'h0;
                                                        hour[11:8] = hour[11:8] + 1'b1;//分个位加一

                                                end
                                        end
                                end
                end
                2'b11:
                begin                                  //模式3
                        if(hour[7:4] == 4'h6)            //1 minute
                                begin
                                        hour=24'd0;
                                        beep_en=1'b1;
                                        motor_en=1'b1;
                                        time_en=1'b1;
                                end
                        else
                        begin
                                beep_en=1'b0;
                                motor_en=1'b0;
                                time_en=1'b0;
                                hour[3:0] = hour[3:0] + 1'b1;                //秒加1
                                if(hour[3:0] == 4'ha)
                                begin
                                        hour[3:0] = 4'h0;
                                        hour[7:4] = hour[7:4] + 1'b1;        //秒的十位加一

                                end
                        end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