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FPGA与ARM的通信

楼主(2010-11-28):
大家知道NIOS的软核虽然很灵活,但是真运行起来相对ARM硬核来说还是无法与之匹敌,如果能把FPGA与ARM连接起来,让ARM负责算法和人机界面,让FPGA负责时序和高精度控制的话这样的组成的系统会是一个Perfect的系统,借荐AVALONE总线我们把FPGA挂在ARM的AHB总线上,让FPGA当做ARM的一个外设寄存器,这样FPGA就可以做成我们想要的并且是ARM可控的逻辑,比如让FPGA做成PIO,TIMER,PWM,UART等等,这样我们的ARM就拥有无限的硬件扩展性,想必这样的系统会是非常强悍且可以高精度控制的系统了,在这里借进群的力量集思广益我们一起做成这样一个超级系统,把它付诸于实践,然后因为这样一个联合系统也解决很多刚入门的问要学ARM还是FPGA犯难的问题,大家一起努力一起讨论,加油…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是S3C2440的AHB总线访问外部d存储的信号时序图,我们就是要根据这个时序图来编写FPGA的逻辑,这个跟AVALONE总线是类似的,只不过现在的CPU从NIOS变成了ARM9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里是一个NIOS II上面编写一个PWM外设具体例子,具体的操作步骤,网上应该多的是,下一步我的计划是根据S3C2440的AHB总线时序编写一个相应的VERILOG代码

网友:
我们已经这样做了.ARM9配合FPG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点意见呢?或者说难点会在哪,我也准备去打个样测试一下

网友A:
没有什么难点,我们的配置文件是放在ARM的文件系统里的,上电后,ARM给FPGA配置数据,配置文件是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升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真的吗?那这样子就可以报比较大的希望了,您这样升级超方便的,你用的是ALTERA的吗?

网友:
有两个客户已经在用了.这个板子是我们抽象一些客户的需求,在SOM9G20B的基础上做的.
资料还没有整理出来.
AT91SAM9G20+EP3C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不错,这PCB两层可能搞不定吧,我现在还是菜鸟现在恐怕只能搞定两层板,
而且这个电源的布局挺好的,赞一个
学了…

网友:
NIOS的软核 与 ARM硬核  差距有多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很难量化,最好的方法是你拿一段程序,分别让两种CPU去跑,在某些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看看谁的运行时间短,
还有就是看看各种CPU每秒钟能执行的指令数这都是一方面而已。
最最关键还是怎么优化啦。

网友:
AHB总线下的slave ram的verilog代码

楼主这个应该可以用于双CPU通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CPU涉及互斥的问题,比较麻烦,我的想法是为了让ARM拥有更多的扩展能力,而且做到精度更高的控制,像比如控制电机这类的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场合,用ARM来控制FPGA感觉更灵活更爽,因为NIOS单纯从性能来说我觉得是不是非常的高,而且主频不是很高,我有试过一个浮点的FFT计算在NIOS和ARM7上的运行速度,感觉NIOS如果不加硬件浮点的都比ARM7的慢,,,以此类推NIOS跟ARM9是没得比的,但是ARM9又不具有硬件的可扩展性,用软件上调试精度肯定会比用FPGA硬件的差,综上我觉得这个方案真的挺好的,我们还可以把FPGA跟ARM11甚至更高的这样子方案相结合,这样的系统肯定更有优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cpu涉及互斥的问题,比较麻烦,我的想法是为了让arm拥有更多的扩展能力,而且做到精度更高的控制,像比如控制电机这类的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场合,用arm来控制fpga感觉更灵活更爽,因为nios单纯从性能来说我觉得是不是非常的高,而且主频不是很高,我有试过一个浮点的fft计算在nios和arm7上的运行速度,感觉nios如果不加硬件浮点的都比arm7的慢,,,以此类推nios跟arm9是没得比的,但是arm9又不具有硬件的可扩展性,用软件上调试精度肯定会比用fpga硬件的差,综上我觉得这个方案真的挺好的,我们还可以把fpga跟arm11甚至更高的这样子方案相结合,这样的系统肯定更有优势了

我说错了  应该是CPU与FPGA通信。

网友:
楼主 380999494 你好:

我想问问配置文件是放在ARM的文件系统里的,上电后,ARM给FPGA配置数据。是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2011-08-02):
楼主你这正好不是讲的ACTEL的SMARTFUSION?

网友:
标记一个,关注,考虑到比较麻烦,直接上了SmartFusion,就是IC价格高了。

网友(2012-05-06):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难点,我们的配置文件是放在ARM的文件系统里的,上电后,ARM给FPGA配置数据,配置文件是可以通过网 ...

arm和fpga的并行通信,不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