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我的ARM9(s3c2440)核心板PCB和原理图,可直接制版,接口完全兼容micro2440

楼主(2010-11-28):
东西画好有段时间了一直没有来得及发上来,板子经过半年的使用没有问题,400MHz
各位又需要的可以参考或者直接制版,本人也是新手,欢迎与各位交流经验 am675#163。com
ARM9(s3c2440) 核心板原理图和PCBourdev_600947LUZAUR.rar(文件大小:1.66M) (原文件名:ARM9 Micro2440核心板原理图和PCB.rar)

大的是我画的 周围加了一圈准备焊屏蔽罩的 后来没用上,小的是买的micro2400。 (原文件名:照片 001.jpg)

网友:
Lz有多的空板吗?

网友:
2440的芯片是自己焊的吗?

网友:
不好焊接,楼主最好提供核心板

网友:
想要现成的核心板...

网友:
骗人的,DRC都过不了

网友:
内电层没有分割!1.25v与3.3v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厚道着呢!我试着转到protel99se下面,有几个地方需要自己修改一下,自己搞下就可以了!现在没有短路和broken-net等错误,另外有2个地方请教一下楼主,提示有两个警告

WARNING: Primitives found on Internal Planes
       InternalPlane1
       InternalPlane2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内电层分割GND为什么要3次,一次不就可以了吗?VCC33V也是操作了2次,一次不就可以了?

另外里面有2块pcb,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相当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我真的OUT了,还用99SE的,向楼主说声SORRY,同时也问问【13楼】改到99SE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
边上那条线路开窗 怎么弄出来的 ?请教了?

网友:
楼主有空板买吗?

网友:
这里有空板
http://seasonlan.taobao.com/?search=y&scid=249906538&scname=LS0tLS0yNDQwusvQxLDlIFBDQg%3D%3D&checkedRange=true&queryType=cat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电层没有分割!1.25v与3.3v是连在一起的!!,

引用图片

能否上传一份protel99的图,我没有高版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DXP看了,好像就分割过一次吧

网友:
谢谢楼主这么无私,问一下不用考虑走线等长吗?

网友:
LZ你这板子加过电吗?

网友:
发错内容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里有空板
http://seasonlan.taobao.com/?search=y&scid=249906538&scname=ls0tls0yndqwusvqxldlifbdqg%3d%3d&checkedrange=true&querytype=cat

兄弟,你的板子没有了吗?

网友:
zen怎么什么都显示不出来啊?

网友(2010-12-30):
象LZ致敬啊......LZ太棒了

网友:
新年快乐.........

楼主:
【11楼】 380999494
积分:15
派别:
来自:
你好版图是没有问题的,做了十块板子半年过多了一直再用,drc可能是你规则的问题,
        骗人的,DRC都过不了
回复 网友B:

内电分割确实花了点时间,当时考虑到电源完整性的问题,不过除了板子具体电源完整性如何也无从验证了
关于电源分割各位有什么经验与教训?

to:这里有空板
http://seasonlan.taobao.com/?search=y&scid=249906538&scname=LS0tLS0yNDQwusvQxLDlIFBDQg%3D%3D&checkedRange=true&queryType=catERR_
这不是我发的连接!做的不多,没有空板了,发上来个准备是给做的一个参考

网友(2011-02-15):
找封装库 顺便用上了 谢谢分享了

网友(2011-06-13):
顶啊,lz你的板子能跑起来吗

网友:
楼主有空板吗??

网友(2011-07-13):
恩,下载看了,内层分割的都很正常,应该没什么问题,谢了

网友(2011-12-05):
我这几日也正是在画6层板

网友(2012-05-27):
这板子带材料下来一共需要多少米可以搞定?

网友(2012-07-20):
也感觉焊接是个问题啊。手工焊的话。压力很大

网友:
LZ太强悍了呢

网友:
正需要,楼主好人

网友:
这个板6层的做一块要画不少大洋

网友(2012-08-28):
LZ像太阳!!

网友(2012-11-25):
无论如何,表示感谢,起码图有用啊,谢了!

网友:
昨天打开工程一看,原理图库没在工程里,再请教个问题:原理图库里的2440的库abc三个部分为啥是分开的呢?怎么在原理图里用呢?谢谢

网友(2013-02-19):
大好人呀 太感谢了

网友(2013-03-22):
太给力了 大爱!!

网友:
再次表示,你很给力.

网友(2014-04-10):
可以用吗?

网友:
lz问您个问题,这是我画的板子,第一版好使,第二版我稍加修改了一下把总线引出来了就不好使。能帮我看看是哪的问题吗

网友(2014-07-06):
楼主画的S3C2440的原理图引脚只有不到一百个的样子,而实际上不是有289个引脚吗?表示不解。期待答案。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一直在等楼主回复,有点等不上了。   那就借贵宝地,请教下论坛里 的其他大神,对于楼主的板层布局我有点不解。看教程上说多层板内电层的电源层和地层应该耦合,这一点应该首先满足。然后高速信号层要夹在电源层和地层之间。所以比较好的六层板布局方式应该是    信号层  GND  信号层  GND VCC   信号层 。
      楼主布的板子是   TOP   GND  信号层1  信号层2   POWER     BOTTOM  。我是一个初学多层板布线的新手,所以可能有点生搬硬套,哪位高手来给讲讲布局板层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2018-01-20):
画的很漂亮啊,借鉴学习了,谢谢!

网友:
哪位大神评说下为什么没做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