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隔离电源和推挽开关电源设计 【ourdev首发的推挽电源设计软件,全开源,源自LM5030,

楼主(2010-11-28):
原帖发表于2007年在5imx. 感兴趣的人很多,作为一个有用的(DC隔离,平横冲)东西,也很有意思和参考意义。作为为数不多的“手把手“的交互制作和讨论,是在值得一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5573&extra=page%3D1&page=1

注意MOSFET是N沟道的. 这是原作者的飞线版图片:

下面是我制作的实验版:

实验结果如下:
空载约几十mA

(输出电压x输出电流)/ (输入电压x输入电流) : 效率
(5.53×2.82)÷(1.69×11.58) : 80%
(6.7×1.13)÷(0.72×12.55) :  83%
(8.23×1.37)÷(0.9×15.09) :  83%

用肖特基整流,输出电压较低的情况下,这个效率算不错了,用作隔离多路输出的话,12V到12V的情况下,效率要好不少。(整流管消耗功率很大)

推挽开关电源常见的问题是单边。表现也许为一个mosfet(IRF640)发热。常见原因是输入绕组不平衡,mosfet损坏等。

不幸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图上装在下面的MOSFET总是发热。 对调变压器初级, 对调MOSFET,都是在下边的管子上发热厉害。没有示波器,但确定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应该是占空比不同, 分立元件参数绝对不能完全对称,两个磁片电容估计都差了20%去了。 终于想到测量栅极直流电压(和占空比有关), 发现两个差了0.6V,一个5.01一个5.6xV. 解决办法是,吧12k的集电极电阻换成8k+5k的精密可调电阻.  反复调整直到两个栅极电压差小于0.1. 然后带载测试, 单边发热现象消失. 输入2A以下电流,MOSFET基本不热。

另在此过程中,为了锻炼下javascript,特将LM5030 推挽开关电源的设计过程电子化。其实不仅是LM5030,类似的推挽都可以使用的。这里是截图两张。计算结果和LM3050的完全一样(注1)。 LM是不是给点辛苦费???

注:原始文档在最后计算主绕组的长度时候绝对有错。12匝哪能有3米长阿。

网友:
推挽电路用在低压上的确非常合适,但电压高了几乎百分百要偏流……
类似的电路我曾经拿来做过大功率开关电源的辅助电源,效率很高,不过频率和主开关接近的时候很容易偏流。
后来惹毛了,改成用SG3525驱动IRF530N了,非常稳定高效,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搞成稳压的。
推荐大家也这么做,毕竟3525才¥2左右。

网友:
再多发点就更好了.
非常需要隔离电源方面的资料,
顶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LM5030 是我能找到的计算最详细的文档了。一步一步很有逻辑。电子化后大大方便推挽的计算。我自己做的用这个计算程序估计效率,竟然和测试结果相差无几, 都是83%。 要做到90%,得输出也是12V或者输入高些。

1.有详细的计算步骤,电子化的程序可以很容易从文档中找到对应公式。文档已经在压缩包内。

2.变压器设计给出每个绕组所用导线的详细信息,并且计算出直流和交流(趋肤效应)损耗。

3.MOSFET计算也极为详细,对耗散功率和热阻都有推荐, 最大耐压和功率自不必说。

4.有关频率,电流,MOSFET,变压器的中间结果也极为丰富。是学习工作不可或缺之参考。

网友:
学习了,多谢,这软件介面还做得专业点就好了

网友:
这里有个LM5030的设计文章,看了不会后悔的。。嘿嘿。

网友:
哈哈,顶。

悄悄说一下啊,hylpro其实是搞软件的,硬件完全是业余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顶。
悄悄说一下啊,hylpro其实是搞软件的,硬件完全是业余爱好。

真的?。。强人~~

网友:
的确是强人

网友:
呵呵,其实这个没必要搞那么麻烦。推挽、全、半桥都容易。
倒是正、反激需要软件……这两个计算起来都是要头晕的。

最后,还是推荐大家用SG3525哈^_^

网友:
热帖旁边插层楼。
最近要做一个BUCK降压电源。
输入10-24V,输出6.3V 2.4A的LED恒流电源。
开始用的普通的80%左右的效率,
后来用同步整流XC9213:
10V 1.90A 8.06V 2.14A 90.7%;
20V 0.96A 8.03V 2.14A 89.5%.
效率只有90左右,而且电压是比6.3V带载电压高,用电子负载测试的,估计带载的时候电压低效率会相应降低!
网上人说能做到九十几,不知道怎么提升,感觉发热的就只有电感和MOS了,MOS的提升空间很小,L使用17的铁硅铝10UH。
尝试过几种,都不太理想,有没有朋友做过类似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里有个lm5030的设计文章,看了不会后悔的。。嘿嘿。
好像不错,抽空学习下.

回复 网友B:
哈哈,顶。
悄悄说一下啊,hylpro其实是搞软件的,硬件完全是业余爱好。
恩, 不过,再透露下国家_机密, 好歹也是学物理的, 对学习器件装6管机不响的事情很耿耿于怀.

网友:
我也来学学!

网友:
试过类似的电路,在低负载的电路中使用不太好,工作的最小电流也比较大,好像要20mA以上。
有没有方法可以减小这个电流?比如5-5V的情况下,如果负载在10mA时前端输入的电流可以比较小。

网友:
最近也在搞这个…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热帖旁边插层楼。
最近要做一个buck降压电源。
输入10-24v,输出6.3v 2.4a的led恒流电源。
开始用的普通的80%左右的效率,
后来用同步整流xc9213:
10v 1.90a 8.06v 2.14a 90.7%;
20v 0.96a 8.03v 2.14a 89.5%.
效率只有90左右,而且电压是比6.3v带载电压高,用电子负载测试的,估计带载的时候电压低效率会相应降低!
网上人说能做到九十几,不知道怎么提升,感觉发热的就只有电感和mos了,mos的提升空间很小,l使用17的铁硅铝10uh。
尝试过几种,都不太理想,有没有朋友做过类似的方案!

电流取样电阻和电容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试过类似的电路,在低负载的电路中使用不太好,工作的最小电流也比较大,好像要20ma以上。
有没有方法可以减小这个电流?比如5-5v的情况下,如果负载在10ma时前端输入的电流可以比较小。

推挽就是为了功率大些的。
你要小功率可以用单端自激电路就可以搞定啦

网友(2011-03-02):
这个一定要mark一下,多谢楼主,楼主辛苦!!

网友:
用ir2184同步整流降压可以做到0.94   vin=60V   vout=28V  iout=20A

网友(2011-04-05):
你这人太牛叉了吧!!!先mark再说!!!

网友(2011-05-12):
学习学习。我只用过TL494推挽。

网友(2011-07-23):
LZ厉害啊,JSP和电源通吃!!

网友:
在做开关电源的哥们表示感谢。

网友:
外扩MOSFET的比较罗嗦

我要用DC24转+-15V  5W

不知道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楼主飞线这么夸张啊!

网友(2011-08-26):
记号一下

网友:
小功率隔离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
MARK回复【楼主位】hylpro

网友(2011-11-11):
mark.几天前拆了一个隔离模块,也是这种推挽开关电源;

网友:
看完花生大侠的文章了。总节一下文章中比较重要的话

网友:
那个设计变压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这个要马克一下的

网友:
还是得mark一下,等日后接触推挽的电路再回来仔细研究~

网友:
mark   可以用来试试点VFD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侠,你凶残些,可否请教点有关高频脉冲变压器方面的知识和设计方法之类的东东喃

网友(2012-07-25):
隔离DC-DC

网友:
噗~~~~~~这种电源用自激就好.....不需要这么多元件....

网友(2012-12-02):
相当不错的帖子,需要学习隔离电源

网友(2014-02-25):
很不错的资料,对原作者的搭线技术表示敬佩!

网友(2014-07-23):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热帖旁边插层楼。
最近要做一个buck降压电源。

我做了一个推挽的隔离电源如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8768-1-1.html

目前发热比较大的是变压器、mos、输出的电感,大功率输出可到70度左右,有办法降低这些发热吗?

网友(2016-02-04):
5-15v输入有点牵强了,5v输入mos开启有些强求~15v输入mos余量没有了

网友:
mark ,不错,我做到一直有开关回路谐振引起的阻尼振荡~~

网友(2016-03-09):
楼主 搞电源的啊   厉害啊   我之前就是软件分析过于自信 小批量的电源 还是有部分参数没有修到最佳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