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实现FSK

楼主(2010-11-28):
我没啥经验,只有一点点想法。。。
我想用分立元件做一个有线FSK的收发方案,信号为单片机的TxRx,波特率9800.以下是我的想法:
系统级问题:FSK的带宽会不会比ASK大很多?比如说两个频率f0、f1分别取10M、20M的时候,出来的信号最高的频率分量会到多高?另外就是FSK取代ASK有什么缺点或者说风险呢?
调制:想用开关来切换两个频率源。频率源有几种选择:两个晶振+反相器、两个555定时器,主要区别是前者正弦波后者方波,还有就是用晶振我担心会不会很贵而且不稳定,况且晶振的频率往往选择性很少;但555的最高频率能不能达到十M级呢?另外开关又如何选择呢?
解调:分立元件如何实现解调呢?同步解调太麻烦了没有必要;网上搜到两种方法(见下图)但是依然觉得麻烦,我想可不可以把包络解调电路去掉一半,即只对其中一个频段(如f0)滤波,然后包络检波,然后用门限比较器整形;这样如果信号是f0的话就有输出,是f1的话被滤掉了就没有输出了,不知大家我的想法如何?

FSK包络解调法 (原文件名:222.jpg)

FSK过零检测法 (原文件名:333.jpg)

网友:
如果只对其中一个频段滤波,那和OOK又有何区别了?
两个频点 10M和20M,相隔太远了

网友:
可以用一个晶振分频 譬如一个晶振 分64 和 分63

然后通过异或选择频率,很简单,当然这种频率不会太高

FSK相当于两个ASK频谱叠加

解调相对容易,教科书上的不实用,可以采用自相关解调,就是做相关运算

楼主:
感谢两位大侠的发言!

to1楼“如果只对其中一个频段滤波,那和OOK又有何区别了?”
我觉得ASK对信号的衰减比较敏感,FSK能改善这个问题,而这点似乎与解调的方法无关,所以还是有区别的;
另外你说的频率相差太远了,是不是考虑到调制出来的带宽不能太宽呢?网上看到说是两频率差最好为传输速率的一半

to2楼:晶振是指有源的吗?然后用两个计数器输出两路分频信号(用一个貌似只能输出两个成整数倍频率)?还有就是何谓自相关解调?

楼主:
刚刚又看到一篇论文,介绍的解调方法比较简便:

一种简便的解调方法 (原文件名:444.jpg)

感觉和我说的方法有点类似~

楼主:
如果两个频率隔得太近的话用LC谐振网络貌似很难区分出来。。。

网友:
支持一下 测试过FSK调制解调的芯片  只是知道FSK原理

模电学的不好  正在努力

不是很懂  但支持

楼主:
FSK的带宽如何估算呢?如何选取f0和f1呢?

楼主:
刚刚又找到一个决定带宽的公式,共享一下

这样看来,如果对频带利用率没有要求的话(当然还要考虑对其他信号有无干扰),完全可以用两个隔得比较远的载波,这样解调就十分方便,省去了一些繁琐的PLL、相关器等等

楼主:
再顶一下,现在又想到一个问题:用门电路能调制正弦波吗?

楼主:
忙了大半天回来,发现还是没有人回帖。。。

网友:
我回帖啦。

楼主:
感觉现在大家什么东西都用芯片实现了,因此看到这样的问题大概不感兴趣、觉得业余吧。伟大的半导体把硬件技术一点一点的集成到IC里面,我们将来可能都是焊焊芯片,敲敲代码。。。

网友:
分立元件,考虑过泵鉴频没?

楼主:
泵鉴频是什么意思?电荷泵鉴频?能简单解释一下就好了
另外看到另一种鉴频方式,不过是用在FM的:

网友:
fsk不就是调频么?

网友:
FSK调制用DDS可以很容易实现

MSK效果更好,要是能做GMSK就更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我需要的是低成本、低误码率,且不存在频带利用率问题,所以暂不考虑DDS与MSK。
考虑到电缆的衰减较大,我在4楼提出的电路抗衰落性能较差,这方面还是1楼的包络解调法比较好。

网友:
FSK 用CD4046就可以解调,很简单

造价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这个芯片用得比较多,批发价格如何呢?

楼主:
各种解调的方法如何取舍呢?过零检测过于繁琐而且只能处理正弦调制波、斜率鉴频器的最佳门限与信号幅度有关,在不考虑相干解调的情况下,看来是一楼的包络解调以及18楼的PLL解调比较可取了, yuhang能帮我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
PLL解调吧

或者移相乘积法

网友:
还有一种正交解调法

楼主:
移相乘积法是不是就是通过一个固定的延时,在f0刚好90°相移,相乘就是0了,另一路即不为零?
楼上可以加我QQ聊一下吗,请查收你的y****邮箱

楼主:
FSK解调中对滤波器有何要求,10k左右的速率需要考虑滤波器的瞬态响应(阶跃响应)吗?
5M左右的两个载波可以用一个555定时器实现吗?可以的话另外一个载波如何分频得到呢?

网友:
我也在研究相关技术,来一起研究吧 加Q群 5389363 话说这个的三极管发射电路我在坛子里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在研究相关技术,来一起研究吧 加q群 5389363 话说这个的三极管发射电路我在坛子里见过

楼上果然勤奋,凌晨还上网。。。回去加你群~

网友(2012-07-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在研究相关技术,来一起研究吧 加q群 5389363 话说这个的三极管发射电路我在坛子 ...

   发QQ小心被阿莫给封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