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指点下这几张图中的西片都是什么,西门子S7-200

楼主(2010-11-28):
(无正文)

网友:
你拍的太不清晰了,害我开始怀疑不是西门子的,还好,最后一张的排针焊接工艺,让我确信这个板子确实是西门子的。呵呵。第一个板子中最大的那个IC是西门子找ATMEL定制的S200总线协议芯片,ASIC,这个,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买不到,所以,直接仿造是没戏的,第一个板子其他的IC应该是125之类的IC。中间版左边单个光耦为PC3H3或PC3H4,价格不便宜,右边为D213,西门子的。反正最下板,一堆的场馆。P沟道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我只是想找些替代的芯片,设计功能与西门子S7-200类似!

楼主:
再问个问题,谁知道CPU模块和各子模块之间是怎么通信的,用的数据总线还是协议?

网友:
对同样的问题感兴趣,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呵呵,有通讯协议,但是行业机密,公司机密,没办法。

网友:
说白了。楼主还是想抄袭或者破_解吧?

网友:
看不出来,帮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