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3A 数控电源,带辅助通道(5V/3A)

楼主(2010-11-28):
看过“春风”的电源,设计的很不错,我也设计了一个电源,最大电压32V,分辨率为10mV,最大电流3.2A,分辨率为1mA,希望大家拍砖,有部分图片是用手机拍的,见谅!
面板的丝印“Function”让厂家做错了,成了“Functio”,见笑。面板采用不锈钢拉丝处理,丝印有一点淡,测试结果满意,电压显示与输出偏差一个字,电流最大偏差不超过2mA!变压器和散热片都装有温度检测,以防高温保护。

10.12.11更新到楼主位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将原理图开放来让大家一起讨论。

产品功能叙述 (原文件名:ourdev_600446EF1ZRA.jpg)

产品指标参数 (原文件名:ourdev_600447RNVA19.jpg)

面板 (原文件名:ourdev_600448I2A1TQ.jpg)

面板 (原文件名:DSC04530.jpg)

面板 (原文件名:DSC04549.jpg)

PCBA (原文件名:ourdev_600453ZUCBFZ.jpg)

PCBA (原文件名:ourdev_600452GKDESV.jpg)

后视图 (原文件名:DSC04525.jpg)

装配图 (原文件名:DSC04532.jpg)

装配图 (原文件名:DSC04534.jpg)

装配图 (原文件名:DSC04537.jpg)

装配图 (原文件名:DSC04541.jpg)

整机图 (原文件名:ourdev_601026J0SJ96.jpg)

整机图 (原文件名:DSC04517.jpg)

整机图 (原文件名:DSC04521.jpg)

整机图 (原文件名:DSC04523.jpg)

USB通讯口 (原文件名:DSC04560.jpg)

与电脑连接 (原文件名:DSC04561.jpg)

与电脑连接 (原文件名:DSC04564.jpg)

上位机图片 (原文件名:DSC04569.jpg)

电压测试结果 (原文件名:DSC04589.jpg)

电压测试结果 (原文件名:DSC04591.jpg)

电压测试结果 (原文件名:DSC04592.jpg)

电压测试结果 (原文件名:DSC04595.jpg)

电压测试结果 (原文件名:DSC04597.jpg)

电压测试结果 (原文件名:DSC04598.jpg)

电压测试结果 (原文件名:DSC04600.jpg)

电流测试结果 (原文件名:DSC04604.jpg)

电流测试结果 (原文件名:DSC04606.jpg)

电流测试结果 (原文件名:DSC04607.jpg)

电流测试结果 (原文件名:DSC04608.jpg)

辅助5V输出 (原文件名:DSC04612.jpg)

辅助电流输出 (原文件名:DSC04610.jpg)

网友:
我现在比较头痛外壳的事情,LZ在哪儿做的,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我的电源外壳是找了一个五金厂做得,本来材料+加工费不到100,不过我的面板是不锈钢面板+拉丝处理,所以一个面板就50左右了,我的丝印是用激光打标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光面板还是加上机壳?机壳也是按照自己的尺寸做的吗?好便宜啊,楼主在什么地方?楼主有没有打算公开原理图和程序?

楼主:
本来普通的面板+机箱就100多一点,我是让别人打样的,至于原理图以及程序开源,我再进一步思考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来普通的面板+机箱就100多一点,我是让别人打样的,至于原理图以及程序开源,我再进一步思考一下!

嗯。。。我就猜到你在纠结中,呵呵。。。!

网友:
整机造价多少?有电路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成本大概400元左右,只是预算(可能不到),还没有详细计算,原理图当然有,不过还在考虑是否开源。

网友:
顶!等待开源。

网友:
恩!挺牛逼的!

网友:
这个开起来不错 有机会了可以卖一个

网友:
呵呵,楼主没啥可纠结的,除非这玩意是你公司主打产品,要跟国内同行进行低端低价竞争,那你就闭源偷着乐。否则,开源你又有啥损失呢?独乐不如众乐,这坛子里的同仁是不喜欢闭源的,开放才能获得更多人关注,才能更好改进它。

网友:
面板确实漂亮的很

网友:
电源已经有那么多开源了,开不开源都无所谓了。
不知LZ外壳在那买能不能开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已经有那么多开源了,开不开源都无所谓了。
不知lz外壳在那买能不能开源下?

顶,外壳是精华之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壳不是买的现成的,是自己设计的,然后找了一个五金公司按自己图纸做的,包括机箱的喷漆(电脑白+磨砂处理)!

网友:
看来LZ是下了大成本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项目是花了一笔,电子材料+PCB打样+机箱打样+变压器打样等,还买了一台示波器,所要要考虑是否开源的原因了。

网友:
非常漂亮,尤其结构设计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机箱还不是很好,面板按键位置有一点不协调,还有就是面板比机箱大一点也不是很好,可能要改成面板上下边折弯与上下盖平行合缝隙。

网友:
顶,清明上河图~~!!~~

网友:
按春风哥的话说,你很骚包呀:)
很漂亮

网友:
元件摆的可够整齐的,顶一下
那继电器我们沈阳这是最便宜的了,1.2元 购得500个。自己的东东用好点的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用的继电器是比较差的,当时没有其他的,以后要更改的.

网友:
安装后变压器这么近线路板,变压器不做屏闭纹波会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恒压、恒流时,纹波都不大于3mV rms

网友:
这机壳似乎是拆逆变电源而来,只是加工了前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机箱是我自己做的,那个逆变电源的机箱有USB孔以及四段输入电源选择啊

网友:
楼主不开源,大家兴趣骤减啊!

网友:
看机箱屁股比看面板舒服。后面板很好看,有大厂的感觉。感觉很不错啊。面板不要搞那么Q就好了。不过一向太死板又没有创新了,但是嘛,太Q了又觉得这台仪器不够稳重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的建议不错,面板的丝印及字体可能还是要改成“稳重”型,谢谢!

网友:
赶快开公开电路啊哈哈模拟部分就行

网友:
如果楼主把这个做成一个产品,就不要啊开源了,积累点资金吧,
如果不当作产品,就开源吧,大家一起讨论,你也会受益良多。

网友:
没有资料,性能不好评价。但是东西非常漂亮,大赞!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楼上的理解,我确实是做成产品的,所有暂时不会开源资料,谢谢!

网友:
佩服!外形漂亮,性能也不错啊!

网友:
电流能否做到5A,电压在5V~20V 可调,现在想找个好点的5A的可调电源都没有,现在只有等春风大大的作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现在电路只能最大做到40V/4A,因为AD/DA都是12位的,超过这个值就要重新设计电路哦

网友:
楼主光成本都这么高了,市场能看好吗?
刚才没事淘宝逛了一下,这个才26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484319484

网友:
顶一个。电路板布局布的很整齐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们也是经过市场调研的,我们公司主要就是专业做电源的,一分钱一分货,你可以买一台260元的电源测试一下精度看看以及工艺,何况他的精度才3位显示,我的产品已经有订单了。

网友:
迫切等待中……

网友:
辅助通道可以切换最好了。5v,3.3v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的下一个版本就是设计3路输出的,两路0~40V可调,0~4A可调,可以选择串联、并联、跟踪、独立输出等。第三路是选择固定输出(2.5V/3.3V/5V)  3A输出。

网友:
开圆的话估计坛子里不少人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还还要考虑是否开源,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好东西。开源吧。表示支持。我预订一台。嘿嘿。先要开源呀。

网友:
面板的那个开关绝对是个败笔

楼主:
回复 网友M:

电源开关确实设计的不好,不过以后面板整个的布局可能重新要改过。

楼主: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将原理图开放来让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的下一个版本就是设计3路输出的,两路0~40v可调,0~4a可调,可以选择串联、并联、跟踪、独立输出等。第三路是选择固定输出(2.5v/3.3v/5v)  3a输出。

这个想法不错。等待中~

网友:
不错的电源啊

网友:
多谢楼主开源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家相互学习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们也是经过市场调研的,我们公司主要就是专业做电源的,一分钱一分货,你可以买一台260元的电源测试一下精度看看以及工艺,何况他的精度才3位显示,我的产品已经有订单了。

我以为你自己单干的^_^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是自己单干的啊 ,我的意思是我们公司也是做仪器的,借用了公司的调研结果而已。

借力发力^_^

网友:
顶~~~~~~~~~~~~~~~~

看得心里痒痒的。有没有现成的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现在只有两台样机了,如果有人要的话,我会做一批。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N:
现在只有两台样机了,如果有人要的话,我会做一批。

能否大约估计一下大概多少钱一台。

楼主:
回复 网友N:

大概800左右,要看量来决定!

网友:
问问楼主你的电路图里哪个30V稳压电路里的误差放大器同相短为什么接的5V输出端子啊?你能介绍一下30V模拟的工作原理吗?那个放大3倍的放大器放大的好像是AD输出电压?

网友(2011-01-18):
diy的效果相当拉风!

网友(2011-04-25):
很不错啊,谢谢啦
自从改行电源以后 很久没来了

网友(2011-06-30):
电源没的说的,那铺桌面的是清明上河图啊~

网友:
记号~看起来不错哈。。。。

网友:
不知道一个要多钱..

网友:
800一个的话,稍稍偏高。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用PWM做DA呢?还有AD也可以用单片机上的,可以省几十块钱

网友:
AD和DA都不是便宜货,成本不知道要多高。
另外USB接口是否考虑隔离?

网友:
这水平已经赶上国际业余制作先进了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楼主:
【88楼】 ccbbhzgg
AD是TLC2543 30元,DA是DAC7612 25元,总成本300元,下次要将USB隔离,这次没有考虑好

网友(2011-08-09):
NB呀 我怎么看都觉得像产品呢?LZ花心思了,下了血本了~佩服~

网友:
牛啊!太佩服了,感谢开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元件摆的可够整齐的,很强大!

网友(2013-06-02):
做的很漂亮啊

网友:
做的很漂亮呀,卖不卖呀,很看好它的商品化!

网友(2013-08-19):
没怎么看懂啊

网友:
有没有原理的讲解啊

网友:
只能欣赏一下了,业余使用价格太高了。做的真是一个漂亮。

网友:
做的很漂亮,最近也想做一個,參考一下外觀

网友(2013-10-12):
这个按键是用的什么按键?好不好买?

网友:
楼主电路时你独创的吗?以前好像到哪看到个电路与其很相似。

网友:
漂亮,楼主出的是产品吧?

网友:
记号一下,回去学习。

网友(2013-11-21):
这个很帅啊  完美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将原理图开放来让大家一起讨论。

主板原理图ourdev_604022CM3IEX.pdf(文件大小:55K ...

开源你又有啥损失呢?独乐不如众乐!

网友:
楼主真是好,谢谢收下

网友(2014-03-31):
希望楼主可以出套件或PCB,大家一起DIY

网友O: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谢谢

网友:
很强大,很强大,很强大啊!

网友:
很不错,卖多少钱呢

楼主:
现在没有太多时间,等有时间做一个双路套件

网友(2014-06-30):
向楼主学习,我也在做数控电源,很多不懂。慢慢学

网友(2014-08-07):
漂亮!羡慕嫉妒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谢谢

电压量程自动切换电路

网友P:
还不太明白,请问楼主此类电源是线性稳压还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不太明白,请问楼主此类电源是线性稳压还是开关电源??

电源是线性的,开关电源纹波大

网友P:
多谢回答,请问你的线性电源,空载和满载3A,电压差多少mv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多谢回答,请问你的线性电源,空载和满载3A,电压差多少mv

最多3mV,前段反馈,负载效应很高

网友:
我有用过一个大电流LDO芯片,可以跑5A电流,但是电流每上1A,平均要掉10mv左右,感觉太大了,不知是否正常。按datasheet看没有那么多。
我是2V输入,1.2V输出。

网友(2014-09-21):
楼主对设计大功率的程控电源有信心吗?我需要

网友Q:
200V,40A左右的程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Q:
200V,40A左右的程控电源。

40A没有问题,200V问题不大,主要是电压高的话短路保护不好做,短路很容易把功率管击穿。

网友:
楼主面板非绝缘的,总觉得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40A没有问题,200V问题不大,主要是电压高的话短路保护不好做,短路很容易把功率管击穿。 ...

我对电源纹波等要求不高。电流的控制精度最好高于0.1%,这样一个200V40A的大约要多少钱?控制接口最好是数字或PWM的

网友:
楼主有成品吗?另:图中该换个好点的万用表效果会更好。

网友:
东西真漂亮。牛人。

网友:
希望能同时提供PCB图与调试说明,注意事项等。

网友(2014-10-30):
相当呢漂亮啊

网友(2014-11-29):
东西不错。但是价格确实有点点高!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