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用usb仿真器 无法下载

楼主(2010-11-28):
小弟刚买的430开发板和usb仿真器,分开买的。可是每次下载不了。请前辈们帮忙看看,谢谢了。

还有这个是错误提示

下面是TI的示例代码,稍稍改了下。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unsigned int i;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0X01;//P1.0
  for(;;)
  {
    P1OUT ^=0X01;
    i=5000;
    for(;i>0;i--)
    {
      ;
    }

  }

}
由于是刚开始学,很多不懂,请前辈们不吝指教,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选择下你的单片机型号 然后选择connection里ti usb

网友:
看报错的内容,主要考虑仿真器型号选择的对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1 你买的是Elp的仿真器?如果是的话,有点不值得,应该是不支持5系。如果不是,那你选错仿真器型号了;
2 2132要用4-wire jtag

楼主:
奇怪了。居然在4.2版本上用的好好的,可以正常操作。难道是现在的5.1版本不支持?

网友:
是的.FPA 国产的 4.20直接,高版本的IAR软件不直接,还是搞一个 UIF 吧! 3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