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欢迎大家指点,讨论

楼主(2010-11-29):
今天看别人的一个程序:
一个这个定义

uchar ModeTimer;

在中断里面

ModeTimer++;
if(ModeTimer>500)
{
  ModeTimer=501;
}

程序处理

if(ModeTimer==501)

问题是uchar 不是255吗?怎么会出现501,关键是程序还看起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跑起来没问题才是没问题,首先验证下这个程序能不能跑,然后再看具体内容。至于uchar一般是八位长度的,但是不排除某些变态厂家搞的变态片子跟变态编译器支持十六位。

网友:
哈哈。我以前用松翰的MCU就是这样。恶心的要命。long是int,int是ch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跑的,都验证过的,还是产品里面的,用的是ATmega16的现在是产品变更要重写才发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这样的?我还没碰到过的,也可能是发现不了

网友:
看看  uchar  宏定义 是啥!  万一 人家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呢!!!

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错误不可能的,看过了不是的

网友:
看看这个 if 执行了没有啊

网友:
是有可能运行起来没有问题呀。。
500和501都溢出了,但是还是501更大。只是没有处理那么多次就是.如果这个参数不是严格的,比如说用来处理按键抖之类的,那就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肯定执行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E:
是有可能运行起来没有问题呀。。
500和501都溢出了,但是还是501更大。只是没有处理那么多次就是.如果这个参数不是严格的,比如说用来处理按键抖之类的,那就没有问题。

不是处理按键的,只不过也是一个延时的,我的看法是ModeTimer最大的是255,而501则是0x01F5,501是uint的,这个两个数能比?
可不可能是ModeTimer和0x01F5中的 F5 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