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带网络功能的PLC,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下载PLC和数据监控

楼主(2010-11-29):
这里的开源设计虽然各种原因暂停了,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讨论PLC的话题啊,最近想做一个带网络接口的PLC,可以下载PLC助记符,还可以利用浏览器进行PLC的状态检测,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自己开发PLC的原因还是希望功能上有扩展的余地,可以自己写很多特殊功能的功能库,方便在项目里进行使用,这次用上了论坛了反映较好的STM32系列CPU,加上DM9000的网络接口芯片,做成一个通用型的PLC,虽然也是解释型的,但一般的应用是够了。

楼主:
在PLC控制器里做一个web服务器,接收IE的指令,然后传输xml格式的数据给上位机,这样上位机就可以通过IE浏览器进行状态监控了,上传一个范例。
IE浏览器监控例子ourdev_601083E6WYNV.htm(文件大小:72K) (原文件名:系统IO监测.htm)
下面是PLC的数据结构,每个指令10个Byte,前面是指令地址,后面的参数,参数有何多种形式,所以用了联合的结构

typedef struct
{
        void (*call)();
   union
   {
             struct
           {
              void * p1;
         unsigned int a;
              float b;
      }abc;
           struct
           {
              void *p1,*p2,*p3,*p4;
           }math;
      struct
           {
              void *p1,*p2,*p3;
              int  offset;
           }cmp;
      struct
           {
         int a,b,c;
              void *p1;
           }op;
   }par;
}PLC_STRUCT;
typedef union
{
  char plc_text[STEP_NUM*sizeof(PLC_STRUCT)]; //PLC程序文本存放区 暂定10K大小  ;
  PLC_STRUCT         hhcall[STEP_NUM];              //步数 暂定1000步
}HPLC;
static   HPLC h;
下面的PLC的执行线程,
while(1)//plcwork always_on
      {
               i++;
         if(plc)
         {
            if(i>100)    //PLC循环500次的时间
         {
               plc_time= MS_TIMER-time;
             //  printf("\rtime=%ld    ",plc_time);
                    i=0;
                    time=MS_TIMER;
         }
            count = 0;
            while((h.hhcall[count].call!=NULL))     //  &&(plc)
            {
               h.hhcall[count].call();
               count++;
            }
          }
         IO_WRITE();
         yield;
      }

网友:
s7-1200带网络接口的

网友(2011-09-01):
回复 网友A:

带网口的PLC应该是个方向。可以实现远程的监控和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