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D1335受干扰,不知那位能帮帮忙?

楼主(2010-11-29):
干扰现象:开始屏幕显示偶尔有缺省,有时是完整的,但过几秒钟就开始有竖条间隔性的擦除屏幕。不知那位能帮帮忙?急着解决呀...

网友:
上示波器看了么?

楼主:
没有喔?怎么看?

网友:
1、检查复位引脚
2、换个12M的晶振
3、检查初始化代码

希望能帮到你。

void LCD_Initial()  //v0 -17V  用模拟总线时,去掉工程设置的外部RAM
{
//    //LCD_RST=0;
    CmdWrite(0x40);  //系统参数 [C]
    DataWrite(0x30);  //基本配置 [DR T/L IV 1 W/S M2 M1 M0]   内部字模0
    DataWrite(0x87);  //单字符宽度+字间距
    DataWrite(0x07);  //单字符高度+行间距
    DataWrite(0x27);  //一行多少字节 -1
    DataWrite(0x42);  //屏扫描率 TC/R 大于上一参数+4以上
    DataWrite(0xF0);  //高度参数L/F 占240像素行
    DataWrite(0x28);  //字符行数AP  纵列来看,有多少字节 40个
    DataWrite(0x00);
//0x30,0x87,0x07,0x27,0x42,0xf0,0x28,0x00
    CmdWrite(0x44);  //各屏位置参数
    DataWrite(0x00); //指定第一屏的首地址
    DataWrite(0x00);
    DataWrite(0xF0); //占240行
    DataWrite(0x80); //指定第二屏的首地址
    DataWrite(0x25);
    DataWrite(0xF0);
    DataWrite(0x00);  //指定第三屏的首地址
    DataWrite(0x4B);
    DataWrite(0x80);  //指定第四屏的首地址 双屏才用
    DataWrite(0x70);
//0x00,0x00,0xF0,0x00,0x40,0xF0,0x00,0x80,0x00,0x00
    CmdWrite(0x58);  //关显示,321c
    //DataWrite(0x14);  //两屏光标全开,不闪烁    E7
    DataWrite(0x54);  //三屏光标全开,不闪烁    E7
    //DataWrite(0x04);  //一屏光标全开,不闪烁    E7

    CmdWrite(0x5b);  //合成方式
    DataWrite(0x1C); //0x00 内部字符 0x0C 外部图像字模式

    CmdWrite(0x5A);  //点位移
    DataWrite(0x00);

    CmdWrite(0x5c);  //字模初地址
    DataWrite(0x80);
    DataWrite(0x70);

    CmdWrite(0x5d);  //光标形状
    DataWrite(0x07);
    DataWrite(0x07);

    CmdWrite(0x4c);  //光标自动移动方向

    Drew_Screen(3,0x00);  //第三屏填0
    Drew_Screen(2,0x00);  //第二屏填0
    Drew_Screen(1,0x00);  //第一屏填0

    CmdWrite(0x46);       //到开始位置
    DataWrite( 0x00 );
    DataWrite( 0x00 );

    CmdWrite(0x59);  //开显示
    //DDRG|=0x10;
    //PORTG&=0x0F;     //LOW开背光
    P_BASE=LCD_P1_BASE;//默认
    XY_POS.I_data=P_BASE;
    XPOS=0;YPOS=0;

    Off_LCD_CS;
}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是用R8822芯片,初始化代码跟你的都差不多,不过我的三四显示区首地址不用。

网友:
看看是不是BAIS电路有问题了,或者是SED335的RESET电路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