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用的是Altium designer画电路,可是公司却用的是PADS软件,怎么才能把PADS的原理图

楼主(2010-11-29):
如何把PADS软件画的原理图转换成Altium designer格式的?

网友:
最后都要转成geber的

网友:
学PADS吧.
公司用PADS你自己用altium?不现实.

网友:
嗯,学习吧,不过也可以转成ASC文件,最后用AD导入

网友:
还是不要转成AD的好,AD在转换的时候有BUG,比如有一IC封装,其第一脚是方形的,其余都是圆形,但是AD转过去后会全部都变成方形焊盘

网友:
在PADS里将原理图另存为2005.sp2的txt格式,可在AD里导入!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不要坚持Altium designer了,我原来一直用DXP,后来到了公司就用CADENCE了,虽说刚开始觉得相当不习惯,但是现在已经用的很熟练了,有些操作还是非常方便的。

据了解朋友们在单位不是CADENCE就是PADS

网友:
软件是公司定的,转来转去,容易出问题,还是按照公司走吧!你可以看看AD可以导入什么文件,就转换成什么格式的。

网友:
你pcb怎么转的,分享下啊

楼主:
pads原理图 pcb图转换为protel的方法
最近要上交一副电路图,但苦于之前画这电路图的时候,我用的是pads画的,而现在却要求要用protel的格式来上交。要我重新画吧,那又得花很多时间,所以就在网上搜解决方法,获取转换方式,网上流传了很多的方法,
例如:第一种方案:POWERPCB和PROTEL文件格式的相互转换    POWERPCB和PROTEL的文件格式互不兼容,不能直接打开对方格式的文件,这给一些设计者带来了麻烦。    由于工作需要,版主经常要对POWERPCB和PROTEL的PCB文件进行互换,现在把相关的方法呈上,聊以抛砖引玉。    首先谈谈PROTEL如何打开POWERPCB的文件,这过程相对比较简单,不需要用到其它工具软件就可以做到,方法是:    1、先把要转换的文件用POWERPCB打开,点击File菜单,选择Export命令,在弹出的窗口里选择保存类型为:ASCII Files(*.asc),文件名或保存路径自定即可。选定后点击保存,这时候会跳出一个对话框,记得点击一下Select all按钮,同时把Format那个选择框选中PowerPCB V3.5,其它选项保持默认就可以,然后点击OK按钮把文件保存。    2、打开PROTEL,新建一DDB或者打开一已存在的DDB文件,在里面新建一PCB文件,然后点击File菜单,选择Import命令,在弹出的窗口里选择:打开类型为ASCII Files(*.asc),然后找到刚才保存的文件,点击打开。这样就把POWERPCB的文件导入到PROTEL里了,关闭PROTEL时,选择为PROTEL属性的PCB文件即可。    如果使用DXP,方法也是一样的,都要先建立一空PCB文件,然后导入。    再谈谈PROTEL格式转POWERPCB的问题,PROTEL或者DXP都可以兼容ASCII Files(*.asc)格式的文件,然而却不能把已有的文件保存为ASCII Files(*.asc)格式,所以不借助其它工具是不行的,好在Mentor Graphics公司(就是生产POWERPCB的公司,呵呵)提供有一个转换工具:Protel PCB to PADS Layout Translator。由于是POWERPCB自身的产品,转换的品质不用说,支持的Protel文件如下:    Protel 99 design files,即.DDB文件,包括保存在DDB里的.pcb文件和.lib,也就是说,这工具不仅能转换PCB文件,也可以转换Lib库文件,不管是保存在DDB文件里的,还是已经导出为单独的文件;    Protel DXP design files和Protel DXP library files,文件分别:.pcbdoc和.pcblib的类型。    这里提供该软件的压缩包供下载,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这软件不用安装,只要把整个目录保存在自己想保存的位置,使用前要把powerpcb.ini里的内容修改一下。
以上的方法我都试过了,在保存好xxx.asc的文件后,我如上面所讲,新建了ddb文件,新建了pcb,导入时,却发现不能导入那个文件,也找不到以asc为后缀名的文件。即99是不支持这种格式的。那该怎么办呢,经过多次试验后,我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下面将贴图,让过程一目了然。
首先,是pcb的转换方法;
打开pads软件 某一张图的pdb文件 ,然后选择export导出。
按如图所示 选择对象 及保存名字与格式
如下图所示

点击保存
跳出这样一个输出对话框 点select all
格式的话 选择powerpcbv3.5的 扩展那里 把两个选项也勾上 最后再把cam去掉,这步骤和前面网上搜到的差不多。
接下来便是自我创新部分了。首先,找到刚刚保存好的文件,
  假如你电脑上默认的是dxp的打开方式的话,它就会把asc文件变为上图的形式。在这里,由于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9.0的版本,所以我就转成9.0格式的pcb图。其他的protel99可以参考此种方法,但不知有效否。

选择打开方式

打开后便会跳出如下的界面

一直点next即可

转换过程

最后完成时,变出现如左图所示的效果

原来的pads  pcb图 相比之下 几乎没什么差别 其他版本的99 dxp 都可以尝试下~~~估计也是会有效果的。

下面是原理图的转换方法:
选择保存文件为TXT格式 以便之后使用
选择导出
然后select all
选择2005版本的 点击ok保存好。

打开altium designer9.0 然后打开刚才保存的
便出现如左图所示界面

然后一直next 便行。

这便是最后转换出来的原理图 完全一模一样

楼主:
直接贴不上图!还是把word发上 吧!这会网速慢,网速快了在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
PADS上手也很快的,我以前一直用protel,用了几次PADS,感觉还不错

网友(2011-03-22):
之前用PROTEL99,公司用的是PADS,没办法学PADS,也画了几个板,但在外接画PCB的项目都要求用PROTEL99。
在用PADS的过程中,遇到好几个问题,请教一个用PADS差不多快5年的师傅,他也没办法搞定,晕,回头看来,还是PROTEL99好用些,功能简洁,明了,好用!

网友:
还是PADS好,接近于AUTOCAD 的操作方式,用快捷键不是一般的爽。
原理图用ORCAD做,快捷、好看

网友(2011-05-25):
什么都没有看到

网友B(2014-05-24):
只能说明个人习惯 公司要求 大部分人只用过protel没用过AD 黑AD的大部分是AD的功能你百分之十  有些功能你用不到甚至不会用不代表没用 我敢跟你说 pads能做到的 AD照样能做到  AD能做到的pads 绝对做不到

网友(2019-08-11):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明个人习惯 公司要求 大部分人只用过protel没用过AD 黑AD的大部分是AD的功能你百分之十  有些功能你 ...

老王你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