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的一种清洁机器人新的实现方式,可能会更好操作。。

楼主(2010-11-29):
现在智能机器人普遍把大脑AI放在机器人上。。

我觉的可以换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只在清洁机器人身上实现机械结构,和感应器,以及对他们进行控制

比如这车上有摄像头,有红外,超声波传感器,有吸尘结构等。

然后小车会用一些无线方式(比如WIFI,蓝牙等),把这些输入设备的数据传回到电脑,然后在上位机上写他的AI核心,处理这些接收到的数据,再利用无线信号控制小车的行为。。

我觉的这种方式,是不是会把这个机智人的难度下降一些些,因为它在进度最核心的AI编写时,可以只关注核心程序,用最方便快捷的上位机语言写,调试起来也方便很多。而且可以利用上位机的强大性能,来进行摄像头传回的图像数据的分析,使这个机器人更智能.

网友:
LZ的想法需要实现双向数据链路,并且要有较高带宽,否则无法满足实时控制要求

这种数据链路的实现往往复杂度与成本已经大于片内的简单AI算法

楼主(2011-01-11):
回复 网友A:

不用想的这么复杂,用现成的WIFI模块数据带宽已经足够。

用现成的WIFI模块把摄像头数据发送到电脑,电脑再通过WIFI把数据发给机器人。

这些是非常上层的应用,底层已经封装好的成品,实现起来并不会特别困难。

网友:
莫不是你每次出门让它自动清扫的时候还要开着电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莫不是你每次出门让它自动清扫的时候还要开着电脑?

我们说说实际情况,有多少人会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让扫地机器人自动运行?

我说的是一种理念。

这套方式可以运用于所有的智能家用电器。

比如洗衣机,他内部不需要有洗衣程序。只要有控制相应运动的接口就行,由计算机内的程序去控制洗衣程序,这样可以开发出小型的图形化编程序界面,可以由用户自己去调整洗衣程序,也可以有一个洗衣程序插件库,类似FIREFOX的插件库一样,用户可以把自制的洗衣插件上网到网上共享,其它用户可以下载某个人制作的洗衣插件。

以后IP V6,可能每一个电脑都有一个独立IP,那么就可能实现家庭服务中心,这一架电脑是所有家用电器的服务器,你可以用手机远程让他开启,也可以远程通过中心服务器操作某一个家电,也可以远程让这个服务器关闭。

楼主:
我们去编辑下位机程序时,要关心的东西太多,比如计算量会不会太大,内存占用情况怎么样等等。
并且程序的调试也极其麻烦,比如在电脑上摸拟运行后,还要写入芯片里才能看到他实际的工作状态,在实际工作中出错就很难监测到。

现在这种方式,可能把机器人当成一个黑盒,在我们保证了输入输出是正确后,智能方面就可以用上位机开发的强大便利性了,你可以选任何自己熟悉方便的语言去开发他的智能核心。

网友:
WIFI无法满足实时要求,机器人反馈控制系统需要较高的实时性

网友:
实现简单的AI体现到电路上就是几个平方厘米的空间

放到电脑上唯一的好处就是开发调试会简单一点

对于比较复杂的算法(不谈那些需要上顶级DSP的那种算法,那种用PC也不行),用arm+linux平台
在电脑的linux开发AI算法,然后移植到机载的linux上也是很方便的,基本上除了驱动都完全不用修改

网友:
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如果算法的实现成本远远大于传输成本,例如图像处理等,采用这种方式是有优势的,甚至未来可能所有的电器都采用这种方式(传说中的IPv6?物联网?)。

一些简单应用,算法本来就不复杂,如果采用这种体系,结构上的成本(需要PC),传输上的成本(高速无线传输),耗电(PC一直开着很耗电)等等,都承受不起。还有一个实时性和可靠性(无线传输是不稳定的,可能出现偶尔的中断或者阻塞)的问题。

事实上目前市面上的大部分清洁机器人都是采用很简单的算法,典型的就是基于行为的算法,几个简单的行为叠加实现整个机器人的全部功能,用一片几块钱的单片机就能搞定的事情,不用这么大动干戈。

楼主:
回复 网友C:
wifi无法满足实时要求,机器人反馈控制系统需要较高的实时性
可以用在反馈不那么及时的地方,如果扫地机器人,现在网络游戏在不同地区间的传输也就几毫秒的延时,何况wifi属于局域网。

回复 网友D:
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如果算法的实现成本远远大于传输成本,例如图像处理等,采用这种方式是有优势的,甚至未来可能所有的电器都采用这种方式(传说中的ipv6?物联网?)。
一些简单应用,算法本来就不复杂,如果采用这种体系,结构上的成本(需要pc),传输上的成本(高速无线传输),耗电(pc一直开着很耗电)等等,都承受不起。还有一个实时性和可靠性(无线传输是不稳定的,可能出现偶尔的中断或者阻塞)的问题。
事实上目前市面上的大部分清洁机器人都是采用很简单的算法,典型的就是基于行为的算法,几个简单的行为叠加实现整个机器人的全部功能,用一片几块钱的单片机就能搞定的事情,不用这么大动干戈。
说对了,就是要进行图像处理。现在市面上的扫地机器人都不精确,只是在遍历地表,而且不一定可以全部遍历到。

使用电脑作为处理器在某些方面非常快捷,比如你可以很容易外挂一个摄像头在房顶,然后很容易的写出一个软件把房间布局给照下来,然后给用户在软件在画出可行走区域,然后软件自动将这些区域划分成很小的格子,每一个格子小于机器人,然后机器人可以于这个摄像头配合,精确的以这些格子为向导,把房间清扫干净。

楼主:
这样做的话,机械就跟大脑没关系了,几个产家可以联合起来定义一个共同尊守的消息包格式,到时产家只要生产有越来越好机械性能的机了,而大脑,用户可以选择用产家的,也可以用网上开源的,或是某个网友写的,再或者是某个软件公司的,或者自己根据这些接口去写符合自己需要的大脑。这样改造的难度将大大下降。

这样还可以很容易扩展出一些有趣的DIY,比如不用更改机子的任何部件,就可以把他作为足球机器人来用。

到时候产方都可以举行某些活动,比如XX清洁机器人足球大赛。

网友:
你弄个笔记本放小车上,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去编辑下位机程序时,要关心的东西太多,比如计算量会不会太大,内存占用情况怎么样等等。
并且程序的调试也极其麻烦,比如在电脑上摸拟运行后,还要写入芯片里才能看到他实际的工作状态,在实际工作中出错就很难监测到。
现在这种方式,可能把机器人当成一个黑盒,在我们保证了输入输出是正确后,智能方面就可以用上位机开发的强大便利性了,你可以选任何自己熟悉方便的语言去开发他的智能核心。

同意。这种方法最大的好处是能用已有的工具,比如机器视觉库、AI算法库、开发者熟悉的编程语言来进行上位机模块的开发。

这样看来,硬件厂商似乎可以提供裸机了,当然不是全裸,穿一件OS,穿一件网络协议,这两件内衣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一定不会买需要配电脑的扫地机器人,而且使用扫地机器人的话我也一定不会看着它,这个东西存在的目的就是让它在人不在的时候工作,人回来时打扫干净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的,弄得了wifi的处理器做这个还是比较够的

上位机通过wifi做整体的任务调度还差不多,安排多个机器人的任务。

网友(2011-02-20):
以上的想法不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莫不是你每次出门让它自动清扫的时候还要开着电脑?
我们说说实际情况,有多少人会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让扫地机器人自动运行?
我说的是一种理念。
这套方式可以运用于所有的智能家用电器。
比如洗衣机,他内部不需要有洗衣程序。只要有控制相应运动的接口就行,由计算机内的程序去控制洗衣程序,这样可以开发出小型的图形化编程序界面,可以由用户自己去调整洗衣程序,也可以有一个洗衣程序插件库,类似firefox的插件库一样,用户可以把自制的洗衣插件上网到网上共享,其它用户可以下载某个人制作的洗衣插件。
以后ip v6,可能每一个电脑都有一个独立ip,那么就可能实现家庭服务中心,这一架电脑是所有家用电器的服务器,你可以用手......

恰好相反,多数人都是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让扫地机运行(我本来买过)。

原因很简单,有吸尘器并且小体积就不可能小声响,

所以,多数使用方式是,上班走开启,让它运行定时时间。
或者启动定时自动清扫不管。

用过的一些兄弟们也是如此操作的。

另外,用这个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钻到沙发等下面去,而现在有不少沙发是钢架子,无线会有什么影响这里的应该都明白。

网友(2011-07-06):
回复 网友E:

我感觉电脑完全可以不开,完全可以利用手机(200元的手机即可)接收信号起动家里的电脑!!然后利用远程桌面或协助,利用QQ视频功能,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完成后可以远程关机!!想想在快下班时只要点几下鼠标,下班回家后家里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很好呢!! 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东西!! 当然能利用手机短信的特殊格式也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网友(2011-08-17):
有谁可以做那个路劲规划啊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网友(2011-10-26):
需要那么搞的速率么?我觉得根本用不到wifi,如果只是传输指令和传感器值的话。
传视频wifi都够用。

回复 网友C:
wifi无法满足实时要求,机器人反馈控制系统需要较高的实时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是一种不错的模式。可以有更强的扩展空间,对于DIY来说。有了集中控制,可以做超过扫地范畴的事情吧。
但是从pj规模上来讲不会比自主控制的要小吧? 当然上层逻辑在PC上做应该比较方便直观些。

楼主(2012-02-01):
WIFI足够家用级的实时要求了,你想想看,网络游戏的数据包在走了那么长的距离,而且服务器的流量和负载那么大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让你看到差不多同步的画面,仍然可以让你玩格斗游戏,CS之类。。

网友:
我觉得这个想法有些意思,甚至可以想象有一台主机控制多台子机器人工作。

网友(2012-10-15):
在树莓派已经推出许久的今天,回头看这个帖子,很有实现的可能性。如果进一步,采用不止一个主脑(树莓派300RMB一个,三个也才900块,量产的话估计还能降点成本)沙发的钢架子完全不成问题,因为不止一个信号源。

网友:
我大学毕业设计就是做类似的机器人。电脑上位机用C#编,包括视觉库,运动控制,路径规划。通过WIFI实现对下位机发送命令,还有一些传感器的数据交换。这好处很多,做产品的话,不但体积可以更小,功耗又少,成本也降下来了。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有台电脑,只要配套卖个软件,装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顶楼主    非常赞同

两种方式都有优缺点的  看情况了

网友(2012-11-27):
我认为这个东西根本没必要去研究,扫地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培养劳动的好习惯,两扫帚就能解决的问题,非要在这里讨论半天。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并非是高科技能解决的,比如扫地,机器人再发展二十年,也不如随便一个人扫得干净。

网友:
楼主,游戏用WIFI可以完全玩,是因为大多数的地图等都已经存在于你的电脑了,通过网络更新互动游戏信息量很小的。

网友(2013-07-11):
想法很不错,以后有机会,买个清洁机器人,自己改改,试试·
这样,我就可以在床上一边玩电脑,一边用WIFI控制机器人,帮我把地扫了·

网友(2014-12-10):
弱弱地问一下,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AI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7-01-18):
好早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