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耐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29):
请教个问题,我的电路板上做了个无线模块,必须在无线模块天线和装电路板的外壳之间打50HZ,500V的正弦交流电压,测工频耐压。模块天线应该弄个什么样的电路才可以呢?不影响信号的输出,又能击不穿。

网友:
做好外壳和天线之间的绝缘就行了,也就是外壳和里面的电路板之间要能耐500V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是不是在天线口处串个500V耐压电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