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稳压器,伺服电机稳压电源,补偿式稳压器 大家说说其区别和优缺点?

楼主(2010-11-29):
RT

想买一个3KW~5KW的稳压器,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A:
shu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shua

网友:
单相还是三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相!~

这么小,应该去电子市场买一个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单相!~
这么小,应该去电子市场买一个算了

关键是买什么样的啊?

网友:
买稳压器关键是看你带什么样的负载,输入电压的范围和输出电压的精度这三个指标。现在市场上的稳压器名字乱取的不好判断。价格差别也很大。贵的要4、5千,便宜的只要几百。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买稳压器关键是看你带什么样的负载,输入电压的范围和输出电压的精度这三个指标。现在市场上的稳压器名字乱取的不好判断。价格差别也很大。贵的要4、5千,便宜的只要几百。

负载 是 一台雕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买稳压器关键是看你带什么样的负载,输入电压的范围和输出电压的精度这三个指标。现在市场上的稳压器名字乱取的不好判断。价格差别也很大。贵的要4、5千,便宜的只要几百。
负载 是 一台雕刻机。

负载的最大电流是多少?稳压器的容量单位是KVA和KW是不一样的,单相每KVA输出电流大约是4.5A。输入电压的范围和价格关系比较大。范围宽价格就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买稳压器关键是看你带什么样的负载,输入电压的范围和输出电压的精度这三个指标。现在市场上的稳压器名字乱取的不好判断。价格差别也很大。贵的要4、5千,便宜的只要几百。
负载 是 一台雕刻机。
负载的最大电流是多少?稳压器的容量单位是kva和kw是不一样的,单相每kva输出电流大约是4.5a。输入电压的范围和价格关系比较大。范围宽价格就贵。

负载2000KW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