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SK的载波频率选取

楼主(2010-11-29):
由于带宽BW=2|f1-f0|+2fs,其中f1、f0是两个载波的频率,fs是信号传输速率;所以网上看到的应用都尽量缩小f1与f0的间隔。
如果我的FSK是用在有线传输的,那我可不可以把f1与f0的间隔选大一些设置设置成倍数关系,这样一来解调比较容易,二来据说带宽大了抗干扰能力会增强。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f1与f0相差太大会有其他不良的影响吗?

网友:
可以,但是带宽太大,天线 放大器就难办了

楼主:
呵呵,还是yuhang兄回答我的问题。我的应用是有线的,所以才想充分的利用带宽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2080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ivanfield&bbs_id=9999
这里是我的问题总结

网友:
有线的话那还调制什么?

直接传基带信号多好啊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的电缆有最长有几十米,直接基带传的话恐怕衰减太大;其实我也想过用差分的方式传输(如488总线等)

网友:
看你的通讯速率不高嘛,几十米有线传输用485足以对付了,除了485还有4-20mA电流环,怎么也轮不到FSK吧。况且调制到高频后就得拉同轴电缆了,成本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吧,增大两个频率的间隔,理论上可以增强抗干扰的能力

楼主:
我们的FSK是跟供电一并传输的,这是因为数字信号有一定的直流分量,为了避开直流供电,必须调制到较高的频率上。所以用485/488/电流环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2012-07-26):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的电缆有最长有几十米,直接基带传的话恐怕衰减太大;其实我也想过用差分的方式传输(如488 ...

   才几十米嘛!建议不需要用FSK来做,直接用485皆可以解决,很方面!用FSK来做有线的有的你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