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 4编程,函数入口参数传递错误是咋回事呀?

楼主(2010-11-29):
小弟用STM32F103ZE做了一个项目,在一个文件中定义了一个函数void A(float tmp1,float tmp2,float tmp3,float tmp4,unsigned char);
在后面的程序中调用此函数,可是tmp4的传递到函数中数值总是为0,C的编译器的优化设置为00,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本以为是堆栈空间不够,然后增加了堆栈的数量,可是TMP4的数值还是传递不过去,到函数中TMP4始终为0!
懵了。。。不知道咋回事了,请大侠给指点指点。

网友:
大哥,你别发重复贴啊!

楼主:
自己顶顶,等待高手出现,上次做ARM7的项目时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一个函数入口参数较多,大概有6个左右,总是有参数传递不过去,最后实在找不到原因,只好在调用函数的地方重新写了一边这个函数的内容才得以解决,幸亏调用这个函数的地方不多,不然就一堆重复的代码了。
这次又出现这个问题。。。又是一头雾水,这次想搞清楚到底是咋回事,还请大侠出手相助。

网友:
你那unsigned char后面没有参数吗?

楼主:
这是函数定义

void Calculate_Balance_Resistance(float u_p_old,float u_n_old,float u_p_new,float u_n_new,unsigned char mx)
{
float r_p,r_n;
float divisor;//除数
divisor = ((u_p_old-u_n_old)*u_n_new*R0_1 + (u_n_new-u_p_new)*u_n_old*R0_0);
if(divisor == 0) r_p = R_MAX;
else r_p = ((u_p_new*u_n_old - u_p_old*u_n_new)*R0_0*R0_1) / divisor;
divisor = ((u_n_old-u_p_old)*u_p_new*R0_1 + (u_p_new-u_n_new)*u_p_old*R0_0);
if(divisor == 0) r_n = R_MAX;
else r_n = ((u_p_old*u_n_new - u_p_new*u_n_old)*R0_0*R0_1) / divisor;
if(r_p < 0 || r_p > R_MAX) r_p = R_MAX;
if(r_n < 0 || r_n > R_MAX) r_n = R_MAX;
if(mx == 1)//一段母线
  {
   R1_P = r_p * 10;
   R1_N = r_n * 10;
   //当两段并联运行或者两段独立运行并且母联闭合时,一二段对地电阻一致
   if(NOW_MX_RUN_STAT == 3)
    {
         R2_P = R1_P;
     R2_N = R1_N;
        }
  }
else if(mx == 2)//二段母线
  {
   R2_P = r_p * 10;
   R2_N = r_n * 10;
  }
}
这是调用的地方
Calculate_Balance_Resistance(U1_P_OLD,U1_N_OLD,U1_P_NEW,U1_N_NEW,1);

楼主(2011-10-09):
再顶顶看看有高手知道这个问题不?

网友:
1. 检查堆栈SP指针和堆栈size是否设置正确;(SP堆栈指针和size必须要4bytes对齐)
2. 检查函数原型和调用的地方是否正确;
3. 选择"project"->"clean target",然后再"rebuild all target files"试试;
4. 检查该函数是否被两个不同的线程调用;(中断和后台也是两个不同的线程)

如果还不行,就只有自己用JTAG或ICE单步跟踪了…

补充一点,由于ATPCS的限制,超过4个参数的参数传递效率低的要命,而且还是float类型;
如果非要用,建议用struct指针来传递。

网友:
我也遇到过,更新了编译器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不过又带进来了新的问题……

keil的编译器更新内容要注意一下,说不定就解决了你一直没搞定的问题。

网友(2013-11-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是怎么回事啊,楼主

网友(2014-03-30):
我已经第二次遇到这个问题了,没找到解决办法呀,望大神指点~

网友:
我的参数传递错误的问题,通过改变C的编译器的优化设置为00,就解决了~

网友:
先把问题最小化,也就是说去掉无关紧要的,重现问题

一般问题最小化后都很容易得到结果。